[PCB] 江湖救急 哪位大侠有cadence,帮忙转化下pcb格式

楼主(2018-02-28):
江湖救急 哪位大侠有cadence,帮我把这个 cadence的brd格式的PCB 转换 为AD可以打开的格式,多谢。我这没有cadence,只有AD10,我试着导入了,没有成功。

网友A:
看了下文件 是16.3版本的8层板
这个用AD导入还是要费时间的
1 电脑要好些 速度块,
2 先要把其他无关 铺铜等 删除 减小文件体积
3 然后用最新版的AD导入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了下文件 是16.3版本的8层板
这个用AD导入还是要费时间的
1 电脑要好些 速度块,

我导入没有成功。
您能帮我在cadence上转换一下么 多谢。

网友B:
AD能导入的BRD就是16.3版的,Allegro最低也只能导成16.3,所以你只要装个最新版的AD就行了,没有AD17也至少要是14或15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AD能导入的BRD就是16.3版的,Allegro最低也只能导成16.3,所以你只要装个最新版的AD就行了,没有AD17也至少 ...

我的是1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