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路/定理] 怀疑人生--零点相位超前45度,所以相频是下降还是上升?

楼主(2018-02-28):
看完TI运放稳定性分析后,自感学到了很多。
回来复习了一遍,发现了如下问题:(简直怀疑人生)
图1是自己仿真的RC高通滤波,和以前课本的一样。
而运放后面的分析时,环路增益曲线遇到零点就会相位超前,就是图2的情况

那么请问,相位超前45度我可以理解,但是究竟是相频下降还是上升(90--0/0--90),谁能告诉我

网友A:
此电路,有零点,有极点!有个在原点。

楼主:
引用 网友A:
此电路,有零点,有极点!有个在原点。

如果考虑理想的电容电阻,零点的位置应该在1/2π(10n*15k),大概在1k左右,因此在1K左右相频特性应该是上升的,如第二个图。
但从第一个图看来,给人的感觉就是个极点,虽然相位是超前了,但是相频特性是下降的。

网友A:
原点处那个不说了,看这个级点:

网友B:
引用 楼主:
如果考虑理想的电容电阻,零点的位置应该在1/2π(10n*15k),大概在1k左右,因此在1K左右相频特性应该是 ...

你那个RC电路反映的是极点,而非零点。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那个RC电路反映的是极点,而非零点。

不对吧,RC高通滤波不应该是零点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原点处那个不说了,看这个级点:

为什么会是极点,RC高通滤波不应该是零点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原点处那个不说了,看这个级点:

谢谢,我懂了,在f = 0处是零点,在1/(2πRC)是极点,通过传递函数就知道了

网友B:
引用 楼主:
不对吧,RC高通滤波不应该是零点吗

那个“零点”在直流零频处,在对数坐标上根本反映不出来。

楼主:
引用 网友B:
那个“零点”在直流零频处,在对数坐标上根本反映不出来。

嗯,懂了

网友A:
就这么个电路,许多高手纷纷落马,尤其是感觉直觉理解能力超群的人。

例如有个国外大牛,经常给EDN撰稿的数模混合女工程师,她推导这个电路方程居然是这样的:

(VOUT – VIN) / (1/sC1) = VOUT / R1

VOUT ( sC1 + 1/R1) = VIN / (1/sC1)

VOUT / VIN = (sR1 × C1 + 1)/(sR1 × C1)

3步推导,居然全错,不服不行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就这么个电路,许多高手纷纷落马,尤其是感觉直觉理解能力超群的人。

例如有个国外大牛,经常给EDN撰稿的 ...

啊哈哈哈,我看了一天的书,自己感觉学到了很多,回头一看
以前这么基础的零极点分析自己竟然没有去注意,脑子一热就
直接撇过去,今天差点怀疑人生了哈哈哈

网友C:
所谓的“高通滤波电路”。

谢谢大家!

其实乃“微分滤波环节”,这是本大师早就在这里教导过不止一次2次的真理。

高通滤波的CR电路,并没有什么可“相位超前”的。

相位超前说的是“一阶惯性滤波环节”的倒数,如此一来,相位就是超前的。

高通滤波的CR电路,由一个微分环节,微分环节的相位为90度,在一阶环节的滞后作用下,最终变为0。

人们通常所谓的“CR高通滤波”,人们并不考虑相位问题,而是幅度上属于高频未必滤波处理,而低频被衰减了。

教科书及其受害者们,从来不懂“微分滤波环节”。

以后也不会懂的。

即使在模拟电路领域,教科书及其受害者们,不知道的事情还有很多很多。

再次感谢大家!

楼主:
引用 网友C:
所谓的“高通滤波电路”。

谢谢大家!

谢谢解答,我去好好研磨一下零点极点及稳定性分析的知识
这东西真的有毒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