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0]
I2C颜色识别传感器+STM32 F091 nucleo

楼主:
硬件准备
开发板
tcs34725 color sensor
导线 4根

楼主(2018-02-28):
连接方式(兼容ardunio的pin)

传感器===》Nucleo
SDA==>SDA/D14
SCL==》SCL/D15
注意不是A4,A5

楼主:
软件开发环境 mbed 在线编译
修改一下频率为(100000)原来是200000会报错

楼主:
// Example program connecting to the TCS34725 Color Sensor to the K64F using I2C

#include "mbed.h"

I2C i2c(I2C_SDA, I2C_SCL); //pins for I2C communication (SDA, SCL)
Serial pc(USBTX, USBRX);

int sensor_addr = 41 << 1;

DigitalOut green(LED1);

int main() {
    pc.baud(9600);
    green = 1; // off

    // Connect to the Color sensor and verify whether we connected to the correct sensor.

    i2c.frequency(100000);//修改为100000,否则报错

    char id_regval[1] = {146};
    char data[1] = {0};
    i2c.write(sensor_addr,id_regval,1, true);
    i2c.read(sensor_addr,data,1,false);

    if (data[0]==68) {
        green = 0;
        wait (2);
        green = 1;
        } else {
        green = 1;
    }

    // Initialize color sensor

    char timing_register[2] = {129,0};
    i2c.write(sensor_addr,timing_register,2,false);

    char control_register[2] = {143,0};
    i2c.write(sensor_addr,control_register,2,false);

    char enable_register[2] = {128,3};
    i2c.write(sensor_addr,enable_register,2,false);

    // Read data from color sensor (Clear/Red/Green/Blue)

    while (true) {
        char clear_reg[1] = {148};
        char clear_data[2] = {0,0};
        i2c.write(sensor_addr,clear_reg,1, true);
        i2c.read(sensor_addr,clear_data,2, false);

        int clear_value = ((int)clear_data[1] << 8) | clear_data[0];

        char red_reg[1] = {150};
        char red_data[2] = {0,0};
        i2c.write(sensor_addr,red_reg,1, true);
        i2c.read(sensor_addr,red_data,2, false);

        int red_value = ((int)red_data[1] << 8) | red_data[0];

        char green_reg[1] = {152};
        char green_data[2] = {0,0};
        i2c.write(sensor_addr,green_reg,1, true);
        i2c.read(sensor_addr,green_data,2, false);

        int green_value = ((int)green_data[1] << 8) | green_data[0];

        char blue_reg[1] = {154};
        char blue_data[2] = {0,0};
        i2c.write(sensor_addr,blue_reg,1, true);
        i2c.read(sensor_addr,blue_data,2, false);

        int blue_value = ((int)blue_data[1] << 8) | blue_data[0];

        // print sensor readings

        pc.printf("Clear (%d), Red (%d), Green (%d), Blue (%d)\r\n", clear_value, red_value, green_value, blue_value);
        wait(0.5);
    }

}

楼主:
下载编译结果,打开串口助手之类的,使用三种颜色来实验,结果如下(传感器不能离的太近,否则数值飙升)

楼主:
使用红色的时候,红色值偏大,使用蓝色,蓝色值偏大,另外两个值基本固定在100多不到200.

最后来张合影

网友A:
这是可以拍照还是可以做什么。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是可以拍照还是可以做什么。

做眼色鉴别啊!

网友B(2019-03-08):
工程能发出来参考吗

楼主:
演示识别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