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iFi] 【萤火虫ESP32体验】+筑巢一:环境温湿度的测量

楼主(2018-02-28):
DHT11 数字温湿度传感器是一款含有已校准数字信号输出的温湿度复合传感器。它应用专用的数
字模块采集技术和温湿度传感技术,确保产品具有枀高的可靠性与卓越的长期稳定性。传感器包括一
个电阻式感湿元件和一个 NTC 测温元件,并与一个高性能 8 位单片机相连接。

应用范围:
暖通空调、除湿器、测试及检测设备、消费品、汽车、自动控制、数据记录器、气象站、家电、湿度
调节器、医疗、其他相关湿度检测控制。

int err;
#define DHPIN D8
DHT dht11;

void setup()
{
        pinMode(MYLED, OUTPUT);

        Serial.begin(115200);

        while (!Serial) {;}
}
void loop()

{

                float temperature = dht11.readTemperature();
                float humidity = dht11.readHumidity();

                Serial.print("Temperature : ");
                Serial.print(temperature);
                Serial.println("C");

                Serial.print("Humidity : ");
                Serial.print(humidity);
                Serial.println("%");

                Serial.print("Heat : ");
                Serial.println(dht11.computeHeatIndex(temperature,humidity));

        delay(3000);

}
测量结果如下所示:

可以看到温度为18° (开春温度不错), 湿度为49%(湿度不错),
热力值是根据温湿度计算的,可以看看下面**

网址为:http://www.wpc.ncep.noaa.gov/html/heatindex_equation.shtml

期待后续。。。

网友A:
期待后续的后续的后续《筑巢》系列。。。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期待后续的后续的后续《筑巢》系列。。。

尽请期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