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稳压电源] 求大神指导,想做一个升压电源,输出随输入线性变化

楼主(2018-02-28):
想做个电源,输入0到5V,输出20到30V,输出随输入线性变化,可以加入软件控制方面的程序,谢谢大家

网友A:
电流多少?
另外 0-5V 输入?这个是指控制信号0-5V?如果是 请详细说明
我可以帮你做

网友B:
需求都不会提。
如果没有明确的需求,运放即可。

网友C:
引用 网友B:
需求都不会提。
如果没有明确的需求,运放即可。

会提明确需求的估计都会自己做了,还用跑这里来问。

网友D:
可以在反馈上做点手脚嘛

网友E:
如果是电源的话,0V如何能升压到20V?
如果是0-5V的控制电压,控制电源产生20-30V的电压输出,应该没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