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用相关] 每个开发人员都应该知道的 10 个 Linux 命令

楼主(2018-02-28):
10. file

返回一个指定文件的信息。例如,你可以用它来输出一个图片文件的尺寸信息。

输出结果:

> PNG image data, 16 x 16, 8-bit/color RGBA, non-interlaced

楼主:
9. iotop, powertop, nethogs
你如何监控Linux系统中发生了什么?这三个命令可以帮上大忙;
* iotop: 将进程按磁盘写次数排序,并且显示程序写磁盘的次数和频率。
* powertop: 将进程按能量消耗列表显示。这是一个重要的命令,尤其是当你在外面不能为你的电脑充电的时候。
* nethogs: 将进程按网络流量列表显示。

楼主:
8. tee
tee 将程序的输出结果重定向,信盈达嵌入式企鹅要妖气呜呜吧久零就要使得我们可以同时显示和保存结果,例如,添加一个新的条目到hosts文件中:
echo "127.0.0.1 foobar" | sudo tee -a /etc/hosts

楼主:
7. pidof, kill and pkill
这三个重要命令帮助你控制系统中运行的程序。
pidof 打印出正在运行程序的进程ID。例如,下面的命令将输出nginx的进程ID:
pidof nginx
你可以把nginx的进程ID输入到 kill 命令来终止它。
kill -USR2 $(pidof nginx)'
pkill 是一个快捷命令,可以终止匹配的进程:
pkill -f nginx

楼主:
7. pidof, kill and pkill
这三个重要命令帮助你控制系统中运行的程序。
pidof 打印出正在运行程序的进程ID。例如,下面的命令将输出nginx的进程ID:
pidof nginx
你可以把nginx的进程ID输入到 kill 命令来终止它。
kill -USR2 $(pidof nginx)'
pkill 是一个快捷命令,可以终止匹配的进程:
pkill -f nginx
6. tmux
如果还你没有安装tmux,请一定安装它。 tmux是你终端的优秀窗口和会话管理器。
5. tree
以树状格式列出目录的内容。它有简洁的选项,比如只显示目录;
tree -d

楼主:
4. find
当我们在几十个文件中寻找特定的文件时,这个命令可以帮忙。我将在这里介绍几个简单的用例。
例1:列出所有的 CSS 文件,(包括子目录):
find . -type f -name "*.css"
例2:列出所有的 CSS 或HTML 文件:
find . -type f \( -name "*.css" -or -name "*.html" \)

楼主:
3. htop
著名的进程监视器。它有一个漂亮多彩的命令行界面。一些有用的快捷键:
* \ 过滤
* / 搜索
* ,选择排序条件
* k 发送kill指令
* u 按用户过滤结果
* t 打开/关闭 树形(tree) 模式
* -和+ 展开/关闭进程树
* H 关闭显示进程

楼主:
2. chroot
魔术师们喜欢这个命令,因为它在给定的目录中打开了一个新的TTY。这意味着,你可以创建一个文件夹,在其中设置一个新的Linux系统,并随时切换到该“子系统”。
是不是很强大?

楼主:
1. dialog
在命令行上与用户交互的一种非常简单而且不错的方式。例如,下面的命令显示了一个不错的输入框:
dialog --title "Oh hey" --inputbox "Howdy?" 8 55
它存在于Linux和OSX系统上,并支持许多其他类型的对话框:消息框,菜单,确认框,进度条…我为Happy Hacking Linux编写的安装向导就是用这个神奇的命令制作的!

网友A:
一个都不知道,都是用的时候去查

网友B:
玩Linux系统需要学这个,我一般都是玩裸奔那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