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iFi] 【萤火虫ESP32体验】+筑巢三:物联网控制LED亮灭

楼主(2018-03-01):
由于这次我想用http协议数据来控制LED的亮灭
但是HTTP不支持平台数据下发,这就需要我们获取平台数据,采用的是GET
相对上传数据,数据的获取与解析比较复杂,因此留在上传数据后讲解。

先简单看看协议,如下图所示:

HTTP方法

GET

URL

//api.heclouds.com/devices/device_id/datapoints

URL参数

datastream_id=a,b,c             //查询的数据流,多个数据流之间用逗号分隔(可选)

start=2015-01-10T08:00:35  //提取数据点的开始时间(可选)

end=2015-01-10T08:00:35   //提取数据点的结束时间(可选)

duration=3600                      //查询时间区间(可选,单位为秒)

                                              start+duration:按时间顺序返回从start开始一段时间内的数据点

                                              end+duration:按时间倒序返回从end回溯一段时间内的数据点

limit=100                              //限定本次请求最多返回的数据点数,0<n<=6000(可选,默认1440)

cursor=                                 //指定本次请求继续从cursor位置开始提取数据(可选)

sort=DESC | ASC              //值为DESC|ASC时间排序方式,DESC:倒序,ASC序,(不带任何参数或仅携带limit参数-默认降序,其他情况-默认升序)

HTTP头部

api-key: 242RprHyALimOZLCKiXeT7IRdLM=  //masterkey 或者 该设备的设备apikey

根据协议,我们需要上传数据到平台
void sendGetCmd(void)
{
        char TXbuf[256];
        memset(TXbuf, 0, sizeof(TXbuf));
        sprintf(TXbuf, "GET /devices/%s/datapoints?datastream_id=num&type=3 HTTP/1.1\r\napi-key:%s\r\nHost:api.heclouds.com\r\n\r\n\r\n",
        DEVID, APIKEY);   //Temperature,Humidity
        client.print(TXbuf);
}

代码主要上传的数据是:

  1. GET /devices/DEVID/datapoints?datastream_id=num&type=3 HTTP/1.1
  2. api-key:APIKEY
  3. Host:api.heclouds.com
  4. Connection:close

DEVID,是设配ID号
APIKEY,是产品密钥
替换上去就可以了

通过sendGetCmd到ONENET平台后,需要ESP32获取平台的数据
我设置的缓冲数据有点大,主要是担心溢出,因为平台下发的数据是cjson格式的,
对于cjson格式的讲解,有需要很大篇幅,在后面简介一下。

  1. #define BUFNUM 1500
反复获取服务器发来的数据
while (client.available())
  {
          char c = client.read();
          if (c == '{')
                ResponseBegin = true;

          if (ResponseBegin)
          {
                //returnValue += c
                if (bufCount >= BUFNUM) bufCount = 0;
                TCPBUF[bufCount++] = c;
          }
  }

数据获取后就是对数据的解析:
先来看看完整的数据
HTTP/1.1 200 OK
Date: Wed, 28 Feb 2018 14:11:21 GMT
Content-Type: application/json
Content-Length: 132
Connection: close
Server: Apache-Coyote/1.1
Pragma: no-cache

{"errno":0,"data":{"count":1,"datastreams":[{"datapoints":[{"at":"2018-02-14 20:17:37.000","value":1}],"id":"num"}]},"error":"succ"}
前面一段时HTTP格式响应GET的报文数据
后面一段{}包括起来的数据才是我们需要分析的数据,可以看到,我们仅仅获取了一个数据单元num就有这么复杂,
这一段就是cjson格式数据流

JSON(JavaScript Object Notation) 是一种轻量级的数据交换格式。易于人阅读和编写,同时也易于机器解析和生成。它基于JavaScript(Standard ECMA-262 3rd Edition - December 1999)的一个子集。 JSON采用完全独立于语言的文本格式,但是也使用了类似于C语言家族的习惯(包括C, C++, C#, Java, JavaScript, Perl, Python等)。这些特性使JSON成为理想的数据交换语言。(来自“开源中国”资料)。
cJSON从名字可知,整个项目都是以极标准的C来写的,意思说,可以跨各种平台使用了。cJSON是一个超轻巧,携带方便,单文件,简单的可以作为ANSI-C标准的JSON解析器。

附上cjson库函数,直接可以调用来解析数据
下面自己编写printCjson解析数据流,仅供参考
void printCjson(cJSON * root)
{
        uint8_t i = 0;
        for (;i < cJSON_GetArraySize(root); i++)
        {
                cJSON * item = cJSON_GetArrayItem(root, i);
                if (item->type == cJSON_Object)
                printCjson(item);
                else
                {
                        Serial.print(item->string);
                        Serial.print("-> ");
                        Serial.println((char *)cJSON_Print(item));
                }
        }
}

下面用过getOnenet详细解析数据,控制LED亮灭
void getOnenet(char *dataBuf)
{
        char * ptrCjson = NULL;
        char numBuf1[8],numBuf2[8];
        int num = 0,k;

        if (strstr((char *)dataBuf, "CLOSED"))
        {
                Serial.println("TCP CLOSED...");
        }
        else
        {
                if (strstr((char *)dataBuf, "succ"))
                {
                        //Serial.println("TCP SUCCESS...");

                        //Serial.println("...................................");
                        Serial.println((char *)dataBuf);
                        //Serial.println();

                        ptrCjson = strchr((char *)dataBuf, '{');
                        if (ptrCjson != NULL)
                        {
                                cJSON * root = cJSON_Parse((char *)ptrCjson);
                                if (root)
                                {
                                        printCjson(root);
                                }
                                else
                                {
                                        Serial.println("CJSON Error...");
                                        Serial.println(cJSON_GetErrorPtr());
                                }
                        }

                        ptrCjson = strstr((char *)ptrCjson, "num");
                        if (ptrCjson != NULL)
                        {
                                Serial.println("Get Temperature Value ...");
                                //ptrCjson -= 9;
                                for(int i=0;i<10;i++)
                                {
                                        Serial.print(*ptrCjson--);
                                }
                                Serial.println();

                                while (((*ptrCjson >= '0')&&(*ptrCjson <= '9'))||(*ptrCjson == '.'))
                                {
                                        numBuf1[num++] = *ptrCjson--;
                                        //Serial.println(numBuf1[num]);
                                }

                                Serial.println(numBuf1);
                                k = num;
                                //Serial.print("num : ");
                                //Serial.println(num);
                                num--;
                                for (uint8_t ii=0;ii<k;ii++)
                                {
                                        numBuf2[ii] = numBuf1[num--];
                                }
                                Serial.println(numBuf2);
                                num = (int)atoi((const char *)numBuf2);
                                //float ttt = (float)atof((const char *)numBuf2);                                //转为数值形式

                                //Serial.println(ttt);
                                Serial.println(num);
                                //onenet_info.ledStatus = num;
                                if (num == 1)
                                {
                                        LEN_ON();
                                        dataInfo.ledStatus = 1;
                                }
                                else
                                {
                                        LEN_OFF();
                                        dataInfo.ledStatus = 0;
                                }
                        }
                }
                else
                {
                        Serial.println("TCP ERR...");
                }
        }
}

亲自测量使用,完全可以通过手机客户端点亮熄灭LED,且不影响硬件数据的上传平台
https://bbs.21ic.com/forum.php?mo ... 1&extra=#pid9160022
到此为止,一个完成的项目就结束,项目包括连接温湿度数据的采集,wifi与物联网平台的连接,温湿度数据打包上传,
与通过APP控制LED,做到了数据的采集与控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