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SC1210芯片烧录

楼主(2018-03-01):
现在我用的是串口烧录,烧录完毕后,没有verify的功能,请问有没有其他的烧录软件是可以verify的或者直接通过串口线读取某一地址的内容?我用的是TI Downloader烧录软件

您好,请问您有TI downloader的安装包或者下载TI downloader的渠道吗?

网友A:
一般都是用TI Downloader吧,没听说有其他软件

您好,请问您有TI downloader的安装包或者下载TI downloader的渠道吗?

网友A:
网上的一些讨论也是说使用这个TI Downloader

@dirtwillfly :谢谢兄弟,么么哒
@donggegea :https://e2e.ti.com/support/data-converters/f/73/t/756039?tisearch=e2e-sitesearch&keymatch=msc1210
@donggegea :没有,可以找代理商或者ti的fae问一下
您好,请问您有TI downloader的安装包或者下载TI downloader的渠道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