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它] 【Curiosity试用】2.PIC16F1619汇编实例一

楼主(2018-03-01):
  跑马灯实例
  1.功能说明
  利用Curiosity开发板上的D4~D7这四个LED,实现跑马灯效果。
  2.硬件电路
  查阅microchip官方文档DS40001804B可知,D4~D7阴极接地,阳极分别接至RA5、RA1、RA2、RC5。
  当对应的引脚输出高电平时,则该LED点亮。因为开发板没有外置晶振,所以系统时钟源选用内部时
  钟源,这里我们就用8MHZ。
  3.软件设计
  (1)程序关键点分析
  本例的RA和RC端口需要被配置为输出方向,初始化端口输出全为低电平,即D4~D7处于全灭状态。当
  RA5输出高电平,其他引脚输出低电平,则D4亮;延时250ms后,RA1输出高电平,其他引脚输出低电
  平,则D5亮;如此循环,则实现了跑马灯效果。在进行程序设计时,主要涉及的内容如下:
  1)选择配置字,设置系统时钟为内部时钟源。
  2)初始化与内部时钟源相关的寄存器和I/O端口,见PIC16F1619的datasheet的5.6章节。
  2)在主程序中实现循环输出跑马灯效果。
  (2)程序流程图
  (3)汇编源程序
  1)延时程序如何计算:
  PIC单片机1个指令周期占用4个时钟周期,对于8MHZ的时钟频率,时钟周期为0.125μs,指令周期为
  0.5μs。要实现250ms延时,约等于5.0*10^6个指令周期。
  内循环指令周期(1+1+2)*250-1=999
  中循环指令周期(1+1+inner+1+2)*249-1=249,995
  外循环指令周期(1+1+middle+1+2)*2-1=499,999
  DELAY指令周期 1+1=2
  RETURN指令周期 =2
  总指令周期=外循环+DELAY+RETURN=500,003,约等于5.0*10^6个指令周期
#include "p16f1619.inc"
; CONFIG1
; __config 0x3FFC
__CONFIG _CONFIG1, _FOSC_INTOSC & _PWRTE_OFF & _MCLRE_ON & _CP_OFF & _BOREN_ON & _CLKOUTEN_OFF & _IESO_ON & _FCMEN_ON
; CONFIG2
; __config 0x3EFF
__CONFIG _CONFIG2, _WRT_OFF & _PPS1WAY_ON & _ZCD_OFF & _PLLEN_OFF & _STVREN_ON & _BORV_LO & _LPBOR_OFF & _LVP_ON
; CONFIG3
; __config 0x3F9F
__CONFIG _CONFIG3, _WDTCPS_WDTCPS1F & _WDTE_OFF & _WDTCWS_WDTCWSSW & _WDTCCS_SWC
;*******************************************************************************
    CBLOCK 0x20
       SHIFTDAT                    ;作为跑马灯状态标识
       DELAY_A
       DELAY_B
       DELAY_C
    ENDC
;*******************************************************************************
RES_VECT  CODE    0x0000            ; processor reset vector
    GOTO    START                   ; go to beginning of program
; MAIN PROGRAM
;*******************************************************************************

MAIN_PROG CODE                      ; let linker place main program
START
    ;***************************************************************************
    ;初始化时钟
    BANKSEL        OSCCON
    MOVLW        0x70
    MOVWF        OSCCON                ;8MHZ内部时钟
    CLRF        OSCTUNE
    ;***************************************************************************
    ;初始化PORTA
    BANKSEL        PORTA
    CLRF        PORTA
    BANKSEL        ANSELA
    CLRF        ANSELA
    BANKSEL        TRISA
    MOVLW        0x00
    MOVWF        TRISA
    ;***************************************************************************
    ;初始化PORTC
    BANKSEL        PORTC
    CLRF        PORTC
    BANKSEL        ANSELC
    CLRF        ANSELC
    BANKSEL        TRISC
    CLRF        TRISC
;*******************************************************************************
RELOAD
    ;重置SHIFTDAT
    CLRF        BSR                ;切换到bank0,否则第一次运行时立即数1会赋给120H地址
    MOVLW        0x01
    MOVWF        SHIFTDAT
MAIN
;*******************************************************************************
    ;主程序
    BTFSC        SHIFTDAT,   4           ;若SHIFTDAT第4位是0,则跳过下一条指令
    GOTO        RELOAD                    ;若SHIFTDAT第4位是1,则无条件跳转到RELOAD重置
    MOVLW        0x01                      ;WREG寄存器赋值B'0000,0001'
    ANDWF        SHIFTDAT,   W        ;SHIFTDAT与WREG逻辑与后的结果存入WREG寄存器
    BTFSC        WREG,            0        ;若WREG第0位是0,则跳过下一条指令
    CALL        D4ON                         ;若WREG第0位是1,则执行本指令
    MOVLW        0x02                      ;依次类推,判断D5是否处于点亮状态
    ANDWF        SHIFTDAT,   W        ;
    BTFSC        WREG,            1        ;
    CALL        D5ON                ;
    MOVLW        0x04
    ANDWF        SHIFTDAT,   W
    BTFSC        WREG,            2
    CALL        D6ON
    MOVLW        0x08
    ANDWF        SHIFTDAT,   W
    BTFSC        WREG,            3
    CALL        D7ON
    RLF                SHIFTDAT,   F
    CALL        DELAY
    GOTO        MAIN
;*******************************************************************************
;点亮D4
D4ON
    CLRF        PORTA
    CLRF        PORTC
    BSF                PORTA,            RA5
    BCF                PORTC,            RC5
    RETURN
;*******************************************************************************
;点亮D5
D5ON
    CLRF        PORTA
    BSF                PORTA,            RA1
    BCF                PORTC,            RC5
    RETURN
;*******************************************************************************
;点亮D6
D6ON
    CLRF        PORTA
    BSF                PORTA,            RA2
    BCF                PORTC,            RC5
    RETURN
;*******************************************************************************
;点亮D7
D7ON
    CLRF        PORTA
    BSF                PORTC,            RC5
    RETURN
;******** 延时子程序 ************************************************************
DELAY
    MOVLW        0x02
    MOVWF        DELAY_A                    ;外循环2
DLY_A
    MOVLW        0xF9
    MOVWF        DELAY_B                    ;中循环249
DLY_B
    MOVLW        0xFA
    MOVWF        DELAY_C                    ;内循环250
DLY_C
    NOP
    DECFSZ        DELAY_C
    GOTO        DLY_C
    DECFSZ        DELAY_B
    GOTO        DLY_B
    DECFSZ        DELAY_A
    GOTO        DLY_A
    RETURN

    EN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