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0] STM32F0的舵机驱动实验

楼主(2018-03-01):
OLED屏的特点:
1.  模块有单色和双色可选,单色为纯蓝色,双色为黄蓝双色(本人选用双色);
    2.  显示尺寸为0.96寸
    3.  分辨率为128*64
    4.  多种接口方式,该模块提供了总共 5 种接口包括: 6800、 8080 两种并行接口方式、 3线或4线的SPI接口,IIC接口方式
    5.  不需要高压,直接接3.3V就可以工作;(可以与stm32的引脚直接相接)

楼主:
OLED引脚介绍:
    CS:OLED片选信号
    RST:OLED复位端口
    DC: 命令/数据选择端口(0:读写命令, 1: 读写数据)
    SCLK(D0):串口时钟线
    SDIN(D1): 串口数据线

楼主:
stm32与OLED屏接口的引脚介绍:
      CS————GPIOD3;
      RST————GPIOD4;
      DC—————GPIOD5;
      D0——————GPIOD6;
      D1——————GPIOD7;

楼主:
#define OLED_CS(X)        X?GPIO_SetBits(GPIOD, GPIO_Pin_3):GPIO_ResetBits(GPIOD, GPIO_Pin_3)    //X为1时对应GPIO端口输出高电平,X为0时对应GPIO端口输出低电平

#define OLED_RST(X)        X?GPIO_SetBits(GPIOD, GPIO_Pin_4):GPIO_ResetBits(GPIOD, GPIO_Pin_4)

#define OLED_DC(X)        X?GPIO_SetBits(GPIOD, GPIO_Pin_5):GPIO_ResetBits(GPIOD, GPIO_Pin_5)

#define OLED_D0(X)        X?GPIO_SetBits(GPIOD, GPIO_Pin_6):GPIO_ResetBits(GPIOD, GPIO_Pin_6)

#define OLED_D1(X)        X?GPIO_SetBits(GPIOD, GPIO_Pin_7):GPIO_ResetBits(GPIOD, GPIO_Pin_7)

#define OLED_Order 0     //定义写命令
#define OLED_Data  1     //定义写数据

楼主:
void OLED_GPIO_Init(void)
{
    GPIO_InitTypeDef GPIO_InitStruct;

    //开启GPIOD的时钟
    RCC_APB2PeriphClockCmd(RCC_APB2Periph_GPIOD, ENABLE);
    //设置GPIO的基本参数
    GPIO_InitStruct.GPIO_Pin = GPIO_Pin_3 | GPIO_Pin_4 | GPIO_Pin_5 | GPIO_Pin_6 | GPIO_Pin_7;
    GPIO_InitStruct.GPIO_Mode = GPIO_Mode_Out_PP;    //推挽输出
    GPIO_InitStruct.GPIO_Speed = GPIO_Speed_50MHz;    //输出速度50MHz

    GPIO_Init(GPIOD, &GPIO_InitStruct);

    GPIO_SetBits(GPIOD, GPIO_Pin_3 | GPIO_Pin_4 | GPIO_Pin_5 | GPIO_Pin_6 | GPIO_Pin_7);
}

楼主:
/*        SPI写数据/命令
*    Mode :O:写命令   1:写数据
*    data :数据/命令
*
*/
void SPI_Write(char data, int Mode)
{
    int i = 0;
    if(Mode)
    {
        OLED_DC(1);        //DC引脚输入高,表示写数据
    }
    else
    {
        OLED_DC(0);        //DC引脚输入低,表示写命令
    }
    OLED_CS(0);            //CS引脚输入低,片选使能
    for(i = 0; i < 8; i++)
    {
        OLED_D0(0);        //D0引脚输入低
        if(data & 0x80)    //判断传输的数据最高位为1还是0
        {
            OLED_D1(1);    //D1引脚输入高
        }
        else
        {
            OLED_D1(0);    //D1引脚输入低
        }
        OLED_D0(1);        //D1引脚输入高
        data <<= 1;        //将数据左移一位
    }
    OLED_DC(0);            //DC引脚输入低
    OLED_CS(1);            //CS引脚输入高,片选失能
}

楼主:
/*        设置OLED屏的显示坐标
*      X : 表示OLED的水平坐标(0—127)
*      Y : 表示OLED的页(0—7)
*
*/
void OLED_Coord(unsigned char x, unsigned char y)
{
    SPI_Write((0xb0+(y & 0x0f)), OLED_Order);        //设置OLED显示的页
    SPI_Write((((x & 0xf0)>>4) | 0x10), OLED_Order);//设置OLED水平坐标的高4位
    SPI_Write((x & 0x0f)|0x01, OLED_Order);                //设置OLED水平坐标的低4位
}

楼主:
/*
*        清除OLED的显示
*
*
*/
void OLED_Clear(void)
{
    int i = 0, j = 0;
    for(i = 0; i < 8; i++)
    {
        OLED_Coord(0, i);
        for(j = 0; j < 128; j++)
        {
            SPI_Write(0x00, OLED_Data);
        }
    }
}

楼主:
/*        关闭OLED显示
*
*
*/
void OLED_Display_Off(void)
{
    //电荷泵设置(初始化时必须打开,否则看不到显示)
    SPI_Write(0x8D, OLED_Order);
    SPI_Write(0x10, OLED_Order);//bit2   0:关闭        1:打开
    SPI_Write(0xAE, OLED_Order);//0xAE:关闭显示
}

楼主:
OLED显示的参数的初始化:
      1. 在设置OLED的参数时,并不需要把所有的参数都设置一次;有些参数是默认的(可以不进行设置),只是需要设置一写必要的参数;
        (如:0xAF: 开显示, 0x8D:电荷泵设置(初始化是必须打开,否则看不到显示))
      2.代码(初始化代码中,介绍了大部分命令):

楼主:
/*        OLED显示参数的初始化
*
*
*
*/
void OLED_Init(void)
{
    OLED_GPIO_Init();

    OLED_RST(1);
    delay_ms(100);
    OLED_RST(0);
    delay_ms(100);
    OLED_RST(1);

    SPI_Write(0xAE, OLED_Order);//0xAE:关显示

    SPI_Write(0x00, OLED_Order);//设置低列地址
    SPI_Write(0x10, OLED_Order);//设置高列地址

    //设置行显示的开始地址(0-63)
    //40-47: (01xxxxx)
    SPI_Write(0x40, OLED_Order);

    //设置对比度
    SPI_Write(0x81, OLED_Order);
    SPI_Write(0xff, OLED_Order);//这个值越大,屏幕越亮(和上条指令一起使用)(0x00-0xff)

    SPI_Write(0xA1, OLED_Order);//0xA1: 左右反置,  0xA0: 正常显示(默认0xA0)
    SPI_Write(0xC8, OLED_Order);//0xC8: 上下反置,  0xC0: 正常显示(默认0xC0)

    //0xA6: 表示正常显示(在面板上1表示点亮,0表示不亮)
    //0xA7: 表示逆显示(在面板上0表示点亮,1表示不亮)
    SPI_Write(0xA6, OLED_Order);

    SPI_Write(0xA8, OLED_Order);//设置多路复用率(1-64)
    SPI_Write(0x3F, OLED_Order);//(0x01-0x3f)(默认为3f)

    //设置显示抵消移位映射内存计数器
    SPI_Write(0xD3, OLED_Order);
    SPI_Write(0x00, OLED_Order);//(0x00-0x3f)(默认为0x00)

    //设置显示时钟分频因子/振荡器频率
    SPI_Write(0xD5, OLED_Order);
    //低4位定义显示时钟(屏幕的刷新时间)(默认:0000)分频因子= [3:0]+1
    //高4位定义振荡器频率(默认:1000)
    SPI_Write(0x80, OLED_Order);//

    //时钟预充电周期
    SPI_Write(0xD9, OLED_Order);
    SPI_Write(0xF1, OLED_Order);//[3:0],PHASE 1;   [7:4] PHASE 2

    //设置COM硬件应脚配置
    SPI_Write(0xDA, OLED_Order);
    SPI_Write(0x12, OLED_Order);//[5:4]  默认:01

    SPI_Write(0xDB, OLED_Order);//
    SPI_Write(0x40, OLED_Order);//

    //设置内存寻址方式
    SPI_Write(0x20, OLED_Order);
    //00: 表示水平寻址方式
    //01: 表示垂直寻址方式
    //10: 表示页寻址方式(默认方式)
    SPI_Write(0x02, OLED_Order);//

    //电荷泵设置(初始化时必须打开,否则看不到显示)
    SPI_Write(0x8D, OLED_Order);
    SPI_Write(0x14, OLED_Order);//bit2   0:关闭        1:打开

    //设置是否全部显示 0xA4: 禁止全部显示
    SPI_Write(0xA4, OLED_Order);

    //0xA6: 表示正常显示(在面板上1表示点亮,0表示不亮)
    //0xA7: 表示逆显示(在面板上0表示点亮,1表示不亮)
    SPI_Write(0xA6, OLED_Order);//

    SPI_Write(0xAF, OLED_Order);//0xAF:开显示

    SPI_Write(0xAF, OLED_Order);//0xAF:开显示

    OLED_Clear();
}

楼主:
/*        显示汉字
*        x:表示显示的水平坐标
*        y: 表示显示的垂直坐标
*        *p: 表示要显示汉字模组的首地址
*/
void OLED_ShowChinese(int x, int y, const unsigned char *p)
{
    int i = 0;
    OLED_Coord(x, y);
    for(i = 0; i < 32; i+=2)
    {
        SPI_Write(p[i], OLED_Data);
    }
    OLED_Coord(x, y+1);
    for(i = 1; i < 32; i+=2)
    {
        SPI_Write(p[i], OLED_Data);
    }
}

楼主:
/*        显示ASCII
*        x:表示显示的水平坐标
*        y: 表示显示的垂直坐标
*        *p: 表示要显示汉字模组的首地址
*/
void OLED_ShowChar(int x, int y, const unsigned char *p)
{
    int i = 0;
    OLED_Coord(x, y);
    for(i = 0; i < 16; i+=2)
    {
        SPI_Write(p[i], OLED_Data);
    }
    OLED_Coord(x, y+1);
    for(i = 1; i < 16; i+=2)
    {
        SPI_Write(p[i], OLED_Data);
    }
}

楼主:
注意1:在使用PCtoLCD2002完美版进行取模时,如果取模的字高大于8时一定要注意;
      如果字高16;取模的顺序是:从第一列开始,前8个点为第一个字节,后8个点为第二个字节
     然后第二列取模,前8个点为第三个字节,后8个点为第四个字节,以此类推,而OLED屏的内存
    寻址方式为0x10: 表示页寻址方式(默认方式)时,那么显示时将会乱码;因为是按页来显示的,
     那么第一个字节显示在第一列,而第二个字节本应该显示在第二页的第一列,而被错误的显示在第一页的第二列,以此类推,导致显示乱码;
      (这就是为什么OLED_ShowChar()函数和OLED_ShowChinese()函数中, 前面先显示数组下标为偶数的数组, 后面显示数组下标为奇数的数组)

楼主:
int main(void)
{
    SysTick_Init();
    OLED_Init();

    OLED_ShowChinese(0, 0, xing);//‘姓’
    OLED_ShowChinese(18, 0, ming);//‘名’
    OLED_ShowChar(36, 0, ASCII_Colon);//‘:’
    OLED_ShowChinese(0, 2, xue);//‘学’
    OLED_ShowChinese(18, 2, hao);//‘号’
    OLED_ShowChar(36, 2, ASCII_Colon);//‘:’
//    SPI_Write(0x2F, OLED_Order);    //0x2F:激活滚动        0x2E:关闭滚动
//    //设置滚动方式:
//    //        0x26/0x27        :水平滚动(右向/左向)
//    //        0x29/0x2A        :水平和垂直滚动(右向/左向)
//    //        0xA3            :垂直滚动
//    SPI_Write(0x27, OLED_Order);
//    SPI_Write(0x00, OLED_Order);
//    SPI_Write(0x00, OLED_Order);
//    SPI_Write(0x00, OLED_Order);
//    SPI_Write(0x03, OLED_Order);
//    SPI_Write(0x30, OLED_Order);
    while(1);

楼主:
const unsigned char xing[]=
{    0x10,0x40,0x10,0x22,0xF0,0x15,0x1F,0x08,
    0x10,0x16,0xF0,0x21,0x40,0x40,0x3C,0x42,
    0x10,0x42,0x10,0x42,0xFF,0x7F,0x10,0x42,
    0x10,0x42,0x10,0x42,0x00,0x40,0x00,0x00};/*"姓",0*/
const unsigned char A[]=
{    0x00,0x20,0x00,0x3C,0xC0,0x23,0x38,0x02,
    0xE0,0x02,0x00,0x27,0x00,0x38,0x00,0x20};/*"A",0*/
const unsigned char ming[]=
{    0x00,0x04,0x20,0x04,0x20,0x04,0x10,0x02,
    0x08,0xFE,0x14,0x43,0x67,0x43,0x84,0x42,
    0x44,0x42,0x24,0x42,0x14,0x42,0x0C,0x42,
    0x00,0xFE,0x00,0x00,0x00,0x00,0x00,0x00};/*"名",0*/
const unsigned char ASCII_Colon[]=
{    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C0,0x30,
    0xC0,0x3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
const unsigned char xue[]=
{    0x40,0x04,0x30,0x04,0x11,0x04,0x96,0x04,
    0x90,0x04,0x90,0x44,0x91,0x84,0x96,0x7E,
    0x90,0x06,0x90,0x05,0x98,0x04,0x14,0x04,
    0x13,0x04,0x50,0x04,0x30,0x04,0x00,0x00};/*"学",0*/
const unsigned char hao[]=
{    0x80,0x00,0x80,0x00,0x80,0x00,0xBE,0x06,
    0xA2,0x05,0xA2,0x04,0xA2,0x04,0xA2,0x04,
    0xA2,0x44,0xA2,0x84,0xA2,0x44,0xBE,0x3C,
    0x80,0x00,0x80,0x00,0x80,0x00,0x00,0x00};/*"号",0*/

网友A:
不是舵机的实验吗

网友B:
这个TFT液晶屏可以参考。

网友C:
舵机的实验呢?

网友A:
OLED怎么出来了?

网友B:
OLED用的不多。

网友C:
楼主讲错了课了。

网友D:
引用 楼主:
/*        SPI写数据/命令
*    Mode :O:写命令   1:写数据
*    data :数据/命令

主要还是驱动代码的编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