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关电源] TPS54627输出电压偏高,接负载电压有所下降

楼主(2018-03-01):
第一次用这个电源芯片,原理图如上,输入电压12V,输入改变输出比较稳定。空载测得芯片VBF处电压0.81V,输出输出3.6V比计算值偏大,带两个内窥镜负载电压下降至3.2V,此时电流0.6A,请问下可能时什么原因引起的。

网友A:
PCB图一起发来,看看你反馈线如何接的

网友B:
反馈电源0.81V差不多,根据反馈电阻R3和R13,计算值就是3.5V,0.81/21*(21+69.8)=3.5V,你量出来3.6V差不多。

网友C:
空载电压偏高, 轻载特性较差, 是开关电源的普遍情况, 也可说是正常情况
你可以通过增加一些保护电路, 或者增加一些假负载来改善

网友D:
电感是否偏大,或是电感包和电流偏小。

网友E:
外部续流二极管是否正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