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问答] PWM波问题

楼主(2018-03-01):
PWM波设置好占空比和周期之后输出是连续的脉冲还是单个脉冲,用来控制无源蜂鸣器的话会怎么叫求解答

网友A:
你还是用GPIO和定时器来控制好了

网友B:
连续的,你可以试试,比如设置50%占空比,然后调节频率,发出不同频率声音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连续的,你可以试试,比如设置50%占空比,然后调节频率,发出不同频率声音 ...

也就是说我把周期和占空比设置好之后将信号输出控制蜂鸣器将一直叫???是这样吗??如果我需要叫一下应该怎么做

网友:
引用 楼主:
也就是说我把周期和占空比设置好之后将信号输出控制蜂鸣器将一直叫???是这样吗??如果我需要叫一下应 ...

那你定时器开启和关闭PWM的端口就行了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