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问答]
新唐N329对地打静电死机

楼主(2018-03-01):
新唐N329对地打静电死机,接触放电4KV,一打就死机,怎么解决。

网友A:
加无极电容试试看,以前做外壳防静电设计的时候都是这么设计的

网友B(2019-01-12):
一般你的静电不会直接作用到芯片的。你这么测没有起到实际的效果。一般都是外壳带电。主板带电,静电不会直接作用的MCU端口,最多作用到板子上。

网友C:
增加个对地防静电的元件。比如电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