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是个快乐的搬运工连载系列④】之 分析怎么做好自己...

楼主:
TE, ce, ge, ic, vi
注:本帖为转载系列,征得“半颗心脏”博主(我老乡)的同意。哎呀,老家人才还是蛮多的

原贴地址:第一篇:认识开源框架结构,导入PK、APP的id和secret。
                 第二篇:详细分析在设备列表的代码块,如何修改自定义的设备图片。
                 第三篇 : 分析设备详情界面的中如何发送各种指令到云端:boolean、int、String类型。
                 第四篇 : 分析怎么做好自己的指令是否成功发送到云端对应的逻辑处理
1、 认识无所不在的类 Gi1、 必须涉及到的类 GizWifiDeviceListener.class。
  • 这个类呢。是设备回调云端该设备所有信息的一个重要类。

  • 方法以及说明如下:

    • didGetHardwareInfo:设备硬件信息的回调。

    • didSetCustomInfo:设置设备绑定信息的回调。

    • didExitProductionTesting:设备退出产测的回调

    • didSetSubscribe:设备订阅或解除订阅的回调。

    • didUpdateNetStatus:设备网络状态变化通知。

    • didReceiveData:接收到设备状态上报的回调。

  • 于是乎,我们可以这样做当你做好了发送指令到云端,就敲以下代码,可以实现监听:

    • 注意 : 当发送指令到云端时候,从didReceiveData( )方法返回来的ConcurrentHashMap对象肯定是为null,只有当设备自己发出心跳并通过云端发送数据到这里ConcurrentHashMap对象才不为空!切记切记!

    • 所以… … 我们必须先判断ConcurrentHashMap对象是否为null ,否则会报空指针,接下来的操作就麻烦了。

  • 如下所示,iswater 和 open_off 是布尔值类型的数据点。我们先判断data是否为空,再做其他操作!

 private GizWifiDeviceListener listener = new GizWifiDeviceListener() {

        @Override
        public void didReceiveData(GizWifiErrorCode result, GizWifiDevice device, ConcurrentHashMap<String, Object> dataMap, int sn) {
            super.didReceiveData(result, device, dataMap, sn);
            //先判断是否为正确回调
            if (result == GizWifiErrorCode.GIZ_SDK_SUCCESS) {
                //首先从回调的数据中判断这个回调设备是否为当前界面的设备,通过唯一的mac地址
                if (device.getMacAddress().equals(mDevice.getMacAddress())) {
                  //判断dataMap是否为null
                    if (dataMap.get("data") != null) {
                        ConcurrentHashMap<String, Object> mtempData = (ConcurrentHashMap<String, Object>) dataMap.get("data");
                        if (mtempData.get("iswater") != null) {
                            iswater = (boolean) mtempData.get("iswater");
                        }
                        if (mtempData.get("open_off") != null) {
                            open_off = (boolean) mtempData.get("open_off");
                        }
                        mHandler.sendEmptyMessage(101);
                    }
                }
            }
        }
};

2、 比如可以这样子做,实现回调和UI交互。
  • 如下所示,现在全局变量声明一个 弹窗 ProgressDialog 对象。当有数据回调时候,就把它显示出来,当回调回来码为正确的话(表示正确回调)就会把这个弹窗关闭,否则没有回调表示没有成功的话,一直在转。
//弹窗
    private ProgressDialog mProgressDialog ;

    private GizWifiDeviceListener listener = new GizWifiDeviceListener() {
        @Override
        public void didReceiveData(GizWifiErrorCode result, GizWifiDevice device, ConcurrentHashMap<String, Object> dataMap, int sn) {
            super.didReceiveData(result, device, dataMap, sn);
            mProgressDialog =new ProgressDialog(GosDeviceControlActivity.this);
            mProgressDialog.setTitle("正在同步云端数据!");
            //弹窗设置不可点击
            mProgressDialog.setCancelable(false);
            //显示弹窗
            mProgressDialog.show();
            //先判断是否为正确回调
            if (result == GizWifiErrorCode.GIZ_SDK_SUCCESS) {
                //关闭弹窗
                mProgressDialog.dismiss();
                //首先从回调的数据中判断这个回调设备是否为当前界面的设备,通过唯一的mac地址
                if (device.getMacAddress().equals(mDevice.getMacAddress())) {
                    if (dataMap.get("data") != null) {
                        ConcurrentHashMap<String, Object> mtempData = (ConcurrentHashMap<String, Object>) dataMap.get("data");
                        if (mtempData.get("iswater") != null) {
                            iswater = (boolean) mtempData.get("iswater");
                        }
                        if (mtempData.get("open_off") != null) {
                            open_off = (boolean) mtempData.get("open_off");
                        }
                        mHandler.sendEmptyMessage(101);
                    }
                }
            }
        }
    };

  • 如果回调不成功,表示设备未能正常接受到数据,就这样显示效果啦!一直在转,转不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