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嵌入式Linux] RK3288+TC358749XBG HDMI输入分辨力问题

楼主(2018-03-01):
我们发现HDMI输入分辨率只支持1080P和720P,其他分辨率不能显示,或者显示不完整,我说的是真实分辨率,不知道有谁碰到过。而我们现在需要输入为1024 X 768的分辨率,求高手指点,感谢万分。

网友A:
这个涉及到TC358749的寄存器配置,下图是厂家给的分辨率相关配置表格,你需要根据分辨率时序重新调整

网友B:
请问,你们有没有遇到过,RK3288+TC358749XBG 将HDMI转成摄像头,有时候会出现无输入,或是花屏的状况?

网友C:
都是高手啊

网友A(2018-09-08):
我们现在直接更新SO库就可以了,想要什么分辨率都行
可以加我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