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子元器件] 解决!二极管并联使用接均流电阻...,这种情况能只....

楼主(2018-03-01):
若实际当中两管正向电阻为4欧和5欧,只在d1管那接一个1欧的均流电阻可以吗?还是说需要考虑别的因素要接两个一个1欧一个0欧?

PS:均流电阻真的没你想的那么简单,我不知道还有没有其他的理解,但我觉得这个理解最为直观易懂。

其实理论上不接均流电阻是可以达到均流的,但由于管子特性不一定完全一致,即使型号相同的也会有很少的差别,若在没有接均流电阻时,则哪个管子电流大,那个电流大的管子会形成正反馈,慢慢的使电流大到把管子烧坏。而接上均流电阻是利用其负反馈的作用,防止这种正反馈的产生。

之前纠结这个问题都搞得有点头疼了,如果有软件仿真下,估计很快就能想到是这方面的原因。

网友A:
二极管正向电阻并非常数。

楼主:
引用 网友A:
二极管正向电阻并非常数。

这个我知道吖 假设某一时刻的等效电阻为上图所示电阻值 你加两个等值的均流电阻其实是没用的。不是吗?

网友A:
引用 楼主:
这个我知道吖 假设某一时刻的等效电阻为上图所示电阻值 你加两个等值的均流电阻其实是没用的。不是吗? ...

“假设某一时刻的等效电阻为上图所示电阻值”
下一时刻(电流瞬时值发生了变化),两二极管“等效电阻”就不是这两个值了。

之所以使用两支电阻(而且往往使用同型号二极管且同样数值的均流电阻),就是为了使两二极管支路电阻在任何情况下均比较接近,因为串联二极管的均流电阻是不随电流值变化的。

网友B:
引用 楼主:
这个我知道吖 假设某一时刻的等效电阻为上图所示电阻值 你加两个等值的均流电阻其实是没用的。不是吗? ...

二极管的导通阻值是变化的,而电阻的阻值不变,况且作用也不一样

网友C:
动态电阻

网友D:
楼主你自己使用以下电路调一下需要多大的电阻值。

楼主:
引用 网友D:
楼主你自己使用以下电路调一下需要多大的电阻值。

是调整可调电阻,观察两二极管电流,直至均流吗?

楼主:
引用 网友D:
楼主你自己使用以下电路调一下需要多大的电阻值。

也就是实际情况下不会接两个阻值相同的均流电阻。

网友E:
什么样的情况,要这么用?

楼主:
引用 网友E:
什么样的情况,要这么用?

过大电流时候 手头没大容量二极管时候可以这样用

网友D:
引用 楼主:
也就是实际情况下不会接两个阻值相同的均流电阻。

需要注意的是要保证两个二极管导通电压相等,当然这个电路只是简单地调整电阻达到两个二极管流过的电流均等,以此来选取适当的电阻值。

网友F:
引用 楼主:
这个我知道吖 假设某一时刻的等效电阻为上图所示电阻值 你加两个等值的均流电阻其实是没用的。不是吗? ...

如图的话,你的想法是正确的,但是实际中二极管正向导通电阻不一定,还请实际处理

网友G:
均流电阻的原理,并非是保证两管电流达到理想一致,而是根据两管内阻离散程度,各串一相同电阻,使得最差工作状态下的工作电流不至于差得超限,然后验算总功耗压降符合设计要求,即成。

网友H:
引用 网友G:
均流电阻的原理,并非是保证两管电流达到理想一致,而是根据两管内阻离散程度,各串一相同电阻,使得最差工 ...

正解

楼主(2018-04-19):
均流电阻不是你想的那么简单

顶~~~~~~~~~

网友I:
引用 楼主:
过大电流时候 手头没大容量二极管时候可以这样用

   均流是通常的说法,其实不可能"均",是限流,采用的电阻必须将电流限制在额定电流内。 如上述,两个二极管等效电阻不是固定值。这种情况串电阻,目的是当其中一个电流增大时,电阻限流使其不要超过额定电流,如果仅一个二极管串电阻,那个没有电阻的二极管将没有限流而烧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