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SP程序烧写以后要重新上电才能运行,如何做到自己恢复?

楼主(2018-03-01):
我有2个板子,一个板子是DSP的板子
还有一个板子是给DSP供电的板子。

请问如何做可以使DSP程序烧好以后不断电,过几秒或者更短的时间能自己重新上电?

楼主:
成了,就是用看门口狗来复位。

代码如下:

EALLOW;
   SysCtrlRegs.SCSR = 4;//WDRST模式复位。   EDIS;
   EDIS;

   EALLOW;
   SysCtrlRegs.WDCR = 0x00;
   EDIS;

我是程序烧好以后直接复位。

楼主:
还是不行,没有完全复位啊。。。

我看了一下现象以为就好了,其实程序完全跑飞了,通信都没有了,重新上电才能用。。

网友A:
有没有软复位功能

网友B:
烧完程序, 直接运行. 难道编程器没有这个功能吗

楼主:
还是用看门狗做的。。

之前通信没配置好,现在可以了。
EALLOW;
   SysCtrlRegs.SCSR = 4;//WDRST模式复位。   EDIS;
   EDIS;

   EALLOW;
   SysCtrlRegs.WDCR = 0x2f;
   EDIS;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没有软复位功能

就是用软复位做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烧完程序, 直接运行. 难道编程器没有这个功能吗

SEED-XDS510PLUS有这个功能吗?
感觉程序烧好以后就卡住了。

网友C:
你说的重新上电是电源实现还是类似于DSP复位一下
如果是重新上电  最好看看供电板中怎么能程控一下
如果是要复位  最好能拉出一个脚   等烧写完成后此引脚就会被控制
比如输出低电平  将低电平引脚最为一个复位源   增加复位芯片  这个芯片一般都是通过电容大小配置延迟时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