芯片程序烧写后如何不断电,在很短的时间里自己运行新程序

楼主(2018-03-01):
我现在有两块板子,一块是DSP的,一块是给DSP供电的,如何做到烧写程序后,自己运行新的程序。

不使用按键之类的,虽然用按键开关最简单。但毕竟还是自己动了手,没有做到硬件自身重启。请问有什么思路或者方案提供一下。

网友A:
这需要自己写固件程序,编程完成后软件指令复位,不过要求器件支持该模式。或者,利用外部硬件实现,监控编程通讯接口,一段时间无活动即认为编程完毕,执行硬件复位。甚至,可以干脆做成定时复位,类似看门狗,平时也起到看门狗的作用,编程时因为喂狗,自然会定时重启,注意重启周期长于最大编程时间即可。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需要自己写固件程序,编程完成后软件指令复位,不过要求器件支持该模式。或者,利用外部硬件实现,监控编 ...

好的,谢谢坛主的热心回答。

楼主:
成了,就是用看门口狗来复位。

代码如下:

EALLOW;
   SysCtrlRegs.SCSR = 4;//WDRST模式复位。   EDIS;
   EDIS;

   EALLOW;
   SysCtrlRegs.WDCR = 0x00;
   EDIS;

我是程序烧好以后直接复位。

初始化里看门狗关闭。

网友B:
程序烧好后可以自己复位?这是芯片本身有这个功能?

进入下载模式后,看门狗在哪里运行呢?

楼主:
引用 网友B:
程序烧好后可以自己复位?这是芯片本身有这个功能?

进入下载模式后,看门狗在哪里运行呢?

程序烧好后可以自己复位? 是的自己复位,不用断电,直接加载新的程序。

这是芯片本身有这个功能?  应该是的吧,我不是通过仿真器下载的。

进入下载模式后,看门狗在哪里运行呢? 我是通过上位机烧写的,有一个烧写函数,程序烧写完成后,在函数的末尾开启看门狗,我是这样做的。

楼主:
还是不行,没有完全复位啊。。。

我看了一下现象以为就好了,其实程序完全跑飞了,通信都没有了,重新上电才能用。。

好像是没有完全复位。。这个怎么解决。。

网友A:
引用 网友B:
还是不行,没有完全复位啊。。。

我看了一下现象以为就好了,其实程序完全跑飞了,通信都没有了,重新上电 ...

如前帖所言用外部定时器,这个可以接在复位端,即使器件需要断电,也可以再加一个电源控制解决。

网友B:
引用 网友B:
程序烧好后可以自己复位? 是的自己复位,不用断电,直接加载新的程序。

这是芯片本身有这个功能?  应 ...

没有进入下载(烧录)模式,而是程序本身运行时接到上位机的下载指令,把上位机传来的BIN文件写到ROM?

后面看门狗没有复位可能是看门狗有相关数据在前面ROM里吧。

能不能直接操作程序指针?

楼主:
引用 网友B:
没有进入下载(烧录)模式,而是程序本身运行时接到上位机的下载指令,把上位机传来的BIN文件写到ROM?

...

是的。
已经解决了,还是我程序的问题。。

网友C:
把复位引脚用串口芯片控制下

楼主:
引用 网友C:
把复位引脚用串口芯片控制下

谢谢回复,已经解决了,我程序的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