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物联网]
为什么你家的路由器总掉线或没信号?因为少了高通Wifi-Son

楼主(2018-03-01):
WiFi SON(自组网络)解决方案——简化操作优化体验
WiFi SON(自组网络)解决方案,WiFi SON旨在简化家庭和办公WiFi网络,让家庭网络安装变得更简单、安全并可自动优化。这项技术的主要特征包括:
1.自配置:支持即插即用布局,
2.自管理:提供自主性能优化
3.自修复:主动侦查并解决连接障碍问题
4.自防御:保证网络免受未授权访问侵害

WiFi Son的配置方面,实际便是让手机自动寻找WiFi 热点,手机会自动弹出对话提示框是否需要连接;自管理的意思是设备终端能够自动检测2.4GHz5GHz的信号强度、频宽占用等指标,根据最优选择原则接入到2.4GHz或者5GHz上。假如你距离路由器很近,5GHz频段的网络吞吐量会比较大,手机会自动选择连接,但是当你远离路由器后,5GHz频段的质量变得很差,它便会自动选择,自动转换到2.4GHz频段上,这过程是无缝的,消费者并不会有感知。

Single AP band steering
对于支持802.11k和802.11v的客户端,当他们在积极地交换数据时,band Steering机制现在可以利用这些协议标准优势是引导客户端进行关联。在传统的转向机制,它需要一个STA断开并且再次关联到另外一个band上. 802.11v BTM (BSS传输管理)的引入,使得能够在更短的时间内过渡。

802.11v建议标准的基本思路就是使基础设施能更好地控制无线终端设备。无线终端设备的控制涉及多个方面,负载均衡功能是其中的重要一项,也是影响无线网络部署和传输的重要因素。
所谓负载均衡,就是能够根据接入点的负载情况在它们之间分配无线终端设备。在当前情况下,实现负载均衡主要是通过阻止终端设备连接在超载的接入点上或结束已经连接到接入点上的终端设备会话来实现的。802.11v设想通过将终端设备引导到具有可用带宽和资源的接入点,使负载平衡变得对用户透明。
在现有的无线网络机制中,还没有哪一个机制可以实现无须手工为终端设备配置SSID和安全证书即可自动告知终端设备应当连接在什么网络上。而802.11v实现了从基础设施进行安全终端配置的功能,这将大大减少大型网络中的部署时间。
目前的无线网络中,一个基站通常与拥有最强信号的接入点联系在一起。但是,这个接入点也许过载了。在802.11v标准中,包括了一个指令,接入点能够使用这个指令要求一个基站报告它支持的无线电信道、传输的功率范围、数据速率和支持的身份识别类型。另一个指令则能够让一个接入点要求一个基站在发生特定事件的时候发出报告。例如,为了帮助诊断故障,一个接入点可以要求一个基站在它转换到不同接入点的时候提出报告说明改变的理由。通过这些指令,802.11v可以告诉基站连接到不同的接入点或者连接到一组接入点中的一个。它还能告诉一个基站是否要断开与基站的联系,基站是否应该与不同的接入点联系。

Multi-AP coordinated steering

广义地说,在一个有中央AP的星形网络中, 一个或多个RE(Range Extender) 通过Wi-Fi连接到CAP上,在这个网络中,考虑哪个STA 终端要关联到到哪个AP上,网络中的哪个AP要为终端服务.这是因为重要的是不仅要考虑STA的信号强度,还要考虑到它的流量必须通过网络的路径。

在这种场景中,Client之前关联的CAP信号会很弱, RE的信号会变得很强,为了获得更高性能CLIENT终端会关联到RE。为了获得STA终端扩展连接距离,通过数据回程路径(backhoul)考虑在2.4 GHz和5GHZ使用有效的带宽。

当上行的RSSI达到RSSI阈值后,服务的AP 请求STA执行一个802.11 k信标测量去侦测另外一个AP是否可以作为候选关联的AP,当上行RSSI的变化,只有其他AP下行信号强度一定大于当前关联AP的信号强度,关联AP将引导STA服务,所使用的精确值的依赖是否引向STA CAP RE ,或者 RE 之间的进行band Steering

传统上这些DBDC RE部分实现固定选择接口的使用进行上行数据,自适应路径选择(APS)允许不同的转发路径/目的地使在CAPRE 之间数据流上作为backhoul通路。

网友A:
有没有推荐的路由器啊

网友B:
干货啊!谢谢版主

mark,迟早有用的

网友C:
这两天正好遇到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没有推荐的路由器啊

当然有啊 啥要求

楼主:
欢迎各位讨论AP应用的那些事

网友D:
写的好,mark一下

楼主:
后续会有更多内容,欢迎马克

网友E(2018-07-13):
有米有成熟的应用产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