哪位大神帮帮忙

楼主(2018-03-01):
看看是什么,帮我解释一下
AMS1117-3.3  跟LM1117-3.3可以共用吗

网友A:
无图无真相
不懂楼主说的是什么东东

楼主:
谢谢各位的帮忙,上床不了图片

楼主:
主要就是AMS1117-3.3   跟LM117-3.3可以工用吗?

网友B:
引用 楼主:
主要就是AMS1117-3.3   跟LM117-3.3可以工用吗?

可以。
极少会出问题。

网友C:
引用 楼主:
主要就是AMS1117-3.3   跟LM117-3.3可以工用吗?

可以的,,,,,好像没啥差别 的

网友D:
可以的,不同厂家生产的产品而已,但是有一些参数有细微的差别,如输入极限电压等

网友:
注意封装引脚顺序是否一致

楼主:
好的,谢谢各位的帮忙

楼主:
目前国产的可以跟原装的可以比较使用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