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1单片机] 为你的51单片机移植上实时操作系统RTOS吧

楼主(2018-03-01):
蹄牛操作系统TINIUX在MCS-51单片机上的移植开发——使用STC8A8K64S4A12芯片

文档地址:

采用 SDCC 编译器的RTOS,很好。 赞一下 : 开源编辑器 + 开源编译器 + 开源RTOS

网友A:
51还这么折腾

网友B:
第一次听说这个操作系统

网友C:
引用 网友B:
第一次听说这个操作系统

我好像听过,但是没啥印象了,不过对51,我很少折腾了

网友D:
51 就那么点资源。。。

网友E:
没啥意义,51就不是为RTOS设计的.

网友F:
引用 网友E:
没啥意义,51就不是为RTOS设计的.

楼上,说反了。 没有任何一款MCU是专门为RTOS设计的。

网友E:
引用 网友F:
楼上,说反了。 没有任何一款MCU是专门为RTOS设计的。

cm3 ,就是为了RTOS设计的,
一个适合RTOS的MCU架构,至少要有足够的快速RAM放堆栈,51天生就残疾啊.
51还是ARM,其实只取决于你项目的整体成本.最合适的就是最合理的.不过ARM M0, M3 M4已经在侵蚀51的范围了.

网友F:
引用 网友E:
cm3 ,就是为了RTOS设计的,
一个适合RTOS的MCU架构,至少要有足够的快速RAM放堆栈,51天生就残疾啊.
51还是A ...

"MCU为了RTOS设计的"这个说法不对,RTOS多了去,CM3到底为那款RTOS而设计的?
个人认为,不过是CM3提供的资源正好被RTOS利用而已。
51天生就残疾的说法,不是很明白,经历了这么久51还是好好的。
51的国产品牌STC值得一看。

网友G:
引用 网友F:
楼上,说反了。 没有任何一款MCU是专门为RTOS设计的。

对了
单片机速度慢,加上实时系统,,,听上去高大上

网友G:
引用 网友F:
"MCU为了RTOS设计的"这个说法不对,RTOS多了去,CM3到底为那款RTOS而设计的?
个人认为,不过是CM3提供的 ...

低速系统用用还是不错的

网友(2019-10-29):
请问一下
Tiniux\CPU\MCS51\SDCC\8052\FitCPU.h(78): error C132: '__naked': not in formal parameter list
Tiniux\CPU\MCS51\SDCC\8052\FitCPU.h(89): error C132: '_FitInitializeStack': not in formal parameter list
Tiniux\CPU\MCS51\SDCC\8052\FitCPU.h(90): error C132: 'FitStartScheduler': not in formal parameter list
Tiniux\CPU\MCS51\SDCC\8052\FitCPU.h(91): error C132: 'FitOSTickISR': not in formal parameter list
Tiniux\CPU\MCS51\SDCC\8052\FitCPU.h(91): error C141: syntax error near '__interrupt', expected ';'
Tiniux\CPU\MCS51\SDCC\8052\FitCPU.h(91): error C136: '__interrupt': 'void' on variable
Tiniux\CPU\MCS51\SDCC\8052\FitCPU.h(91): error C132: '__interrupt': not in formal parameter list
Tiniux\CPU\MCS51\SDCC\8052\FitCPU.h(91): error C136: '__naked': 'void' on variable
Tiniux\CPU\MCS51\SDCC\8052\FitCPU.h(91): error C132: '__naked': not in formal parameter list
这个问题要怎么解决,stc15fak60s单片机上移植

网友H:
51单片机带实时操作系统的话,真没用过,速度这块咋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