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它] 【Curiosity试用】3.PIC16F1619汇编实例二

楼主(2018-03-02):
  【Curiosity试用】3.PIC16F1619汇编实例二
  闪灯实例
  1.功能说明
  利用timer0触发中断,实现跑马灯。
  2.硬件电路
  D4~D7阴极接地,阳极分别接至RA5、RA1、RA2、RC5。当对应的引脚输出高电平时,则该LED点亮。
  Curiosity开发板无外置晶振,所以系统时钟源选用内部时钟源。
  3.软件设计
  (1)程序关键点分析
  RA和RC端口需要被配置为输出方向,初始化端口输出全为低电平,即D4~D7处于全灭状态。当
  RA5输出高电平,其他引脚输出低电平,则D4亮;延时250ms后,RA1输出高电平,其他引脚输出低电
  平,则D5亮;如此循环,则实现了跑马灯效果。延时利用timer0定时触发中断。在进行程序设计时,
  主要涉及的内容如下:
  1)选择配置字,设置系统时钟为内部时钟源。
  2)初始化与内部时钟源相关的寄存器和I/O端口,见PIC16F1619的datasheet的5.6章节。
  2)主程序只有做一件事,无限循环。
  3)中断服务程序判断timer0是否溢出,然后调用子程序。
  4)其余子程序进行循环点灯,timer0重置等操作。
  (2)程序流程图
  (3)汇编源程序
  1)Timer0初始值如何设置:
  由于timer0是一个8位递增定时计数器,最多256分频,要实现250ms延时,就必须选取MHZ以下
  的频率,这里我们选用500KHZ,同时预分频比选择1:256分频。
  PIC单片机1个指令周期占用4个时钟周期,对于500KHZ的时钟频率,时钟周期为2μs,指令周期为
  8μs。256倍分频后,时钟周期为512μs,指令周期为2048μs。250ms延时,约等于122个指令周期。
  TMR0寄存器从FFh上溢到00h时,将产生Timer0中断。那么timer0初始值就等于255(FFh)+1-122=
  134(0x86)。
  2)源程序
#include "p16f1619.inc"

; CONFIG1
; __config 0xFFFC
__CONFIG _CONFIG1, _FOSC_INTOSC & _PWRTE_OFF & _MCLRE_ON & _CP_OFF & _BOREN_ON & _CLKOUTEN_OFF & _IESO_ON & _FCMEN_ON
; CONFIG2
; __config 0xFEFF
__CONFIG _CONFIG2, _WRT_OFF & _PPS1WAY_ON & _ZCD_OFF & _PLLEN_OFF & _STVREN_ON & _BORV_LO & _LPBOR_OFF & _LVP_ON
; CONFIG3
; __config 0xFF9F
__CONFIG _CONFIG3, _WDTCPS_WDTCPS1F & _WDTE_OFF & _WDTCWS_WDTCWSSW & _WDTCCS_SWC
;*******************************************************************************
CBLOCK 0x20
    SHIFTDAT
ENDC
RES_VECT  CODE    0x0000            ; processor reset vector
    GOTO    START                   ; go to beginning of program

;*******************************************************************************
ISR       CODE    0x0004           ; interrupt vector location
BRA            ISR
;*******************************************************************************
; MAIN PROGRAM
;*******************************************************************************
MAIN_PROG CODE                      ; let linker place main program

START
    ;***************************************************************************
    ;初始化时钟
    BANKSEL        OSCCON
    MOVLW        0x38
    MOVWF        OSCCON
    ;***************************************************************************
    ;初始化I/O
    BANKSEL        PORTA
    CLRF        PORTA
    CLRF        PORTC
    BANKSEL        ANSELA
    CLRF        ANSELA
    CLRF        ANSELC
    BANKSEL        TRISA
    CLRF        TRISA
    CLRF        TRISC
    ;***************************************************************************
    ;初始化Timer0
    MOVLW        0xD7                        ;禁止弱上拉,上升沿触发,timer0时钟FOSC/4
    BANKSEL        OPTION_REG                ;在T0CKI引脚信号从高至低跳变时,递增计数
    OPTION                                ;预分频器分配给Timer0模块,预分频比1:256
    CLRF        BSR                        ;转到Bank0
    MOVLW        0x86
    MOVWF        TMR0
    BCF                INTCON,            TMR0IF        ;清中断标识
    BSF                INTCON,            TMR0IE        ;开中断
    ;***************************************************************************
    ;开中断
    BSF                INTCON,            GIE
    BSF                INTCON,            TMR0IE
MAIN
    GOTO        $
;*******************************************************************************
;中断服务程序
ISR
    BTFSC        INTCON,            TMR0IF        ;TMR0中断标志为0,,则跳过下一条指令
    CALL        BLINK
    RETFIE
BLINK
    BTFSC        SHIFTDAT,   4
    CALL        RELOAD
    MOVLW        0x01
    ANDWF        SHIFTDAT,   W
    BTFSC        WREG,            0
    CALL        D4ON
    MOVLW        0x02
    ANDWF        SHIFTDAT,   W
    BTFSC        WREG,            1
    CALL        D5ON
    MOVLW        0x04
    ANDWF        SHIFTDAT,   W
    BTFSC        WREG,            2
    CALL        D6ON
    MOVLW        0x08
    ANDWF        SHIFTDAT,   W
    BTFSC        WREG,            3
    CALL        D7ON
    RLF                SHIFTDAT,   F
    CALL        RELOADTMR0
    RETURN
;*******************************************************************************
;点亮D4
D4ON
    CLRF        PORTA
    CLRF        PORTC
    BSF                PORTA,            RA5
    BCF                PORTC,            RC5
    RETURN
;*******************************************************************************
;点亮D5
D5ON
    CLRF        PORTA
    BSF                PORTA,            RA1
    BCF                PORTC,            RC5
    RETURN
;*******************************************************************************
;点亮D6
D6ON
    CLRF        PORTA
    BSF                PORTA,            RA2
    BCF                PORTC,            RC5
    RETURN
;*******************************************************************************
;点亮D7
D7ON
    CLRF        PORTA
    BSF                PORTC,            RC5
    RETURN
;*******************************************************************************
;重新赋值SHIFTDAT
RELOAD
    ;CLRF        BSR                        ;此段可省略,因调用前BSR就是Bank0
    MOVLW        0x01
    MOVWF        SHIFTDAT
    RETURN
;*******************************************************************************
RELOADTMR0
    MOVLW        0x86
    MOVWF        TMR0                        ;timer0重新加载初始值
    BCF                INTCON,            TMR0IF        ;清除中断标识
    BSF                INTCON,            TMR0IE        ;重开中断
    RETURN

    END

网友A(2019-05-28):
能把源码传上来学习一下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