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²C电路,是否正确???

楼主(2018-03-02):
I²C电路,是否正确???

网友A:
后面那两个器件的上拉电阻也要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后面那两个器件的上拉电阻也要的

不要误人子弟哦

网友C:
引用 网友A:
后面那两个器件的上拉电阻也要的

脱裤子放屁?

网友D:
引用 网友A:
后面那两个器件的上拉电阻也要的

一条线拿那么多干嘛,。。。。。。要节约成本啊老哥

网友E:
可以这样使用,都是一主多从的方式

楼主:
引用 网友E:
可以这样使用,都是一主多从的方式

我对通信电路不了解  一主多从啥意思

网友F:
就是一夫多妻

网友G:
引用 楼主:
我对通信电路不了解  一主多从啥意思

一个主机,多个从机的意思

网友H:
没问题啊,就这样用吧

网友I:
去看器件手册。

网友J:
一主多从  应该没问题de

网友K:
没毛病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