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问答] N76E003做为I2C从机,主机接收到从机地址?

楼主(2018-03-02):
使用stm8s003的硬件I2C做主机,N76E003的硬件I2C做从机,并在中断里接收主机发过来的数据以及应答。
主机通信流程是start->addr+w->reg->start->addr+r->(data1)->ack->(data2)->nack->stop
主机应该接收data1和data2两个字节数据就可以了,但是实际也接收到addr+r这个字节。
请问这一般会是什么原因导致的?

网友:
能用就好。

网友A:
不知道这是什么问题,看不懂啊

网友B:
很遗憾没能帮你解决问题,怎么使用两个品牌的MCU呢?这样工作量不是很大吗?

网友C:
一个开发板上使用两家的单片机一起工作?

网友D:
老师能否贴下 I2C从机的接收代码,官方的实在看不懂。。。

网友E:
其实大家都觉得官方的I2C看着费劲。

网友F:
官方的那个例子跑起来,你不是很满意是吧

网友G:
start->addr+w->reg->start->addr+r->(data1)->ack->(data2)->nack->stop
这一串看不懂啊,是指针啊,还是箭头啊。

网友H(2018-06-02):
摘定了没有?也遇到类似问题了。

网友C:
这是ST的吧,不是心疼的。

网友I:
STM8的硬件IIC真心不好用,尤其ACk处理部分,奇奇怪怪问题多,换软IIC就完全没问题了。
新唐003还没用过IIC。不敢乱加评论。

网友C:
是的ST8的内核都很烂。

网友J(2018-07-16):
大哥  请教一下  我是新人   在玩n76e003的 IIC   我用STM32的硬件IIC能够和官方例程上的从机通信、
但是用模拟的却不行   发送  start->addr+w  他给我ACK后我在给他数据就不鸟我了 (那边不进中断了)代码如下

         I2C_Start();//1
        I2C_SendByte(DEV_ADDR |I2C_WR);        /*2 */
        if (I2C_WaitAck() != 0)//3
        {
                printf("03_w");
                goto cmd_fail;
        }

        发送字节地址
        //4
        I2C_SendByte(0xf0);//因为没有设置地址 可以随意写   (硬件上我就这么写的)

        //5
        if (I2C_WaitAck() != 0)
        {
                     /////////////////  测试死在这了
                goto cmd_fail;
        }

网友K:
楼上的代码没有清除i2c si 中断flag

网友J:
引用 网友K:
楼上的代码没有清除i2c si 中断flag

怎么清除 I2C_WaitAck()  里面不就有了吗
uint8_t I2C_WaitAck(void)
{
        uint8_t re;

        I2C_SDA_HIGH();        /* CPU释放SDA总线 */
        I2C_Delay();
        I2C_SCL_HIGH();        /* CPU驱动SCL = 1, 此时器件会返回ACK应答 */
        I2C_Delay();
        if (I2C_SDA_READ())        /* CPU读取SDA口线状态 */
        {
                re = 1;
        }
        else
        {
                re = 0;
        }
        I2C_SCL_LOW();
        I2C_Delay();
        return re;
}

这些底层驱动是从EEPROM拿来的  不是直接用就好吗?

网友L:
start->addr+w->reg->start->addr+r->(data1)->ack->(data2)->nack->stop
主机与从机的协议一致就可正常的读写,需双方一致,你也可以自己定义为
start->addr+r->(data1)->ack->(data2)->nack->stop进行读操作,双方协议一致就能解析数据。

网友J:
楼主大哥  别沉啊   给下你是怎么处理的啊    或者能分享下这局部的IIC代码吗?
当然能跟我讲解下更好   我通信的流程是和你一样的   但不知道是不是IIC底层驱动问题
但他们明明通信上一次   给他地址回应我了  但给数据就不鸟我    昨天测试把延时时间放大EEPROM的200倍
他能收到了  但还是不稳      而且不和常理 EEPROM的延时是200的  已经是标准IIC的低速了
这两百倍  ...... 但能确定硬件没问题   我用32的硬件IIC能通   但想玩下模拟的

网友J:
引用 网友K:
楼上的代码没有清除i2c si 中断flag

清除i2c si 中断fla  软件的不用吧  甚至不响应ACK都能通信   当然这样没质保

楼主:
引用 网友J:
清除i2c si 中断fla  软件的不用吧  甚至不响应ACK都能通信   当然这样没质保

我是用76N003的硬件I2C从机的,在中断里处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