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帖】检测主板电感器的2种方法

楼主(2018-03-02):
相信很多网友对主板的电感器都不是很了解,下面来给大家普及一下。
电感呢,就是一个电抗器件,它在电子电路中经常使用。原理就是将一根导线绕在铁芯或磁芯上,或者一个空心线圈就是一个电感,也有将线圈埋入粉末内压铸而成的一体成型电感。
那怎样来鉴别电感器的好坏呢?
(一)主板电感器检测方法-用数字万用表检测
将数字万用表调到二极管挡(蜂鸣挡),把表笔放在两引脚上,看万用表的读数。对于贴片电感,此时的读数应为零。若万用表读数偏大或为无穷大,则表示电感损坏。
对于电感线圈匝数较多,线径较细的线圈读数会达到几十到几百,通常情况下线圈的直流电阻只有几欧姆。
如果电感损坏,多表现为发烫或电感磁环明显损坏。若电感线圈不是严重损坏,且无法确定时,可测量其电感量或用替换法来判断。
(二)主板电感器检测方法-用指针万用表检测
业余条件下对电感器好坏的检查常用电阻法进行检测。一般来说,电感器的线圈匝数不多,直流电阻很低,因此用万用表电阻挡进行检查很实用,方法如下:
Step 1 匣围将万用表的挡位旋至欧姆挡的R x10挡,然后对万用表进行调零校正。
Step 2 将万用表的红、黑表笔分别搭在电感器两端的引脚上。此时即会测得当前电感器的Fa值。在正常情况下,电感器应能够测得一个固定的阻值。
如果电感器的阻值趋于0,则表明电感器内部存在短路故障;如果被测电感器的阻值趋于无穷大。则选择最大量程继续检测,若阻值还是趋于无穷大,则表明被测电感器已损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