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嵌入式linux] linux 超级终端 minicom 连接 console

楼主(2018-03-02):
一般linux系统都自带了此工具,如果你的linux系统没有安装(判断是否安装参见步骤2)

一、安装
将下载的文件解压到任意目录,例如:/minicom
进入/minicom,执行./configure
执行命令make
执行命令make install
上述过程参见解压后的README

在debian下直接运行apt-get install minicom即可

二、配置(需要root用户角色)
       执行minicom –s后出现配置界面
       ==========================
[configuration]
Filename and paths
File transfer and protocols
Serial port setup
Modem and dialing
Screen and keyboard
Save setup as df1
Save setup as……
Exit
Exit from minicom
       ==========================
使用向下键选择serial port setup(串口设置),按回车出现设置界面
==========================
   A — Serial Device: /dev/ttyS0
   B — lockfile Location : /var/lock
   C — Calling Program :
   D — Callout Program:
   E —   Bps/par/Bits: 9600 8N1
   F —   Hardware Flow Control : YES
   G —   Software Flow Control : NO
   Change with setting?
===========================
按A,设置串口设备为/dev/ttyS0(Windows下的COM1)
按E:设置为9600。
按回车,保存设定,回到主菜单,可以选择Save setup as df1(设为默认配置)。
设置完成后选择Exit退出
三、直接输入minicom,就可以像使用Windows的超级终端一样操作了。

补充:
运行dmesg |grep ttyS察看系统上面的serial ports,一般情况下都是ttyS0。
退出程序,先按CTRL-A,然后按Q

嵌入式学习交流群:56121322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