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路/定理]
在整流电路中并接一组二极管有什么用?

楼主:
如图红色区域,下面三个电阻加二极管应该是续流作用,消耗由于k1断开线圈产生的自感电动势

网友A(2018-03-02):
D1,D2反向并联于电路回路中,作用应该是吸收瞬时大电流,D1和D2估计不是普通二极管。

楼主:
引用 网友A:
D1,D2反向并联于电路回路中,作用应该是吸收瞬时大电流,D1和D2估计不是普通二极管。 ...

应该起,估计电路图也是简画的没把所有线路原件画出

网友B:
感觉是保护用的,有可能是TVS

网友C:
1: TVS
2:感性负载,防止电感放电造成电压反转损坏负载其它电路。

网友D:
没有用,整流桥已有续流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