干电池的正负极处需要TVS二极管做ESD静电保护吗

楼主(2018-03-02):
干电池的正负极处需要TVS二极管做ESD静电保护吗?
看了下鼠标的电池正负极,没有做ESD静电保护?

锂电池充电管理IC的5V输入端要加ESD静电保护吗?

懂行的大侠指导一下

网友A:
电池是低内阻器件,非常不容易积累电荷,不需要考虑防静电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电池是低内阻器件,非常不容易积累电荷,不需要考虑防静电问题。

学到一招,非常感谢,

其实我用的18650圆柱锂电池,
那锂电池也不用考虑防静电问题了吧,锂电池好像也是低内阻的?

网友B:
不需要,电池并非ESD敏感器件。

网友B:
引用 楼主:
学到一招,非常感谢,

任何电池都不需要考虑ESD防护问题,本质上的原因是电池的结构对ESD不敏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