装pads 遇到问题 大神救命,没有vbs脚本文件

楼主(2018-03-02):
装pads,装到一半,显示没有vbs脚本文件,有没有大神可以解决,必有红包重谢!
系统是最新的win 10 64 位 家庭版。

楼主:
头大了,搞定给68红包

网友:
软件是什么版本?

楼主:
pads vx 2.2,谁有其它版本不出错的,有重谢!

网友:
查看下VBS的注册表信息是不是被杀毒软件修改了

网友A:
“开始”->“运行”->“regedit”,找到项“HKEY_CLASSES_ROOT\CLSID\{B54F3741-5B07-11cf-A4B0-00AA004A55E8}\InprocServer32”,将它的“默认”值改为“C:\Windows\system32\vbscript.dll”(不需要引号,此dll库才是windows中默认打开.vbs脚本的程序)。修改“默认”值时,如果被拒绝修改,是因为它没有写权限,所以在项“InprocServer32”上右键选择“权限”,给你当前用户添加“完全控制”的权限,再修改即可解决此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开始”->“运行”->“regedit”,找到项“HKEY_CLASSES_ROOT\CLSID\{B54F3741-5B07-11cf-A4B0-00AA004A55 ...

大神,到了这一步,不知道选哪个了。。。

楼主:
难道360搞得鬼?卸载还美好

楼主:
装orCAD也是同样问题,没有VBS文件

网友:
那WIN10就搞不明白了,WIN7这样设置后是能装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开始”->“运行”->“regedit”,找到项“HKEY_CLASSES_ROOT\CLSID\{B54F3741-5B07-11cf-A4B0-00AA004A55 ...

你好,我也遇到一样的问题,我修改后还是没WBS

楼主:
悲剧,我下载了alitum

楼主:
现在差不多快熟练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