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D32F105RB CAN1 CAN2 为什么接收不进中断

楼主(2018-03-03):
代码如下
void can_config(can_parameter_struct can_parameter, can_filter_parameter_struct can_filter)
{
    /* initialize CAN register */
    can_deinit(CAN0);
    can_deinit(CAN1);

    /* initialize CAN parameters */
    can_parameter.time_triggered = DISABLE;
    can_parameter.auto_bus_off_recovery = DISABLE;
    can_parameter.auto_wake_up = DISABLE;
    can_parameter.auto_retrans = DISABLE;
    can_parameter.rec_fifo_overwrite = DISABLE;
    can_parameter.trans_fifo_order = DISABLE;
    can_parameter.working_mode = CAN_NORMAL_MODE;
    can_parameter.resync_jump_width = CAN_BT_SJW_1TQ;
    can_parameter.time_segment_1 = CAN_BT_BS1_5TQ;
    can_parameter.time_segment_2 = CAN_BT_BS2_3TQ;

    /* 1MBps */
#if CAN_BAUDRATE == 1000
    can_parameter.prescaler = 6;
    /* 500KBps */
#elif CAN_BAUDRATE == 500
    can_parameter.prescaler = 12;
    /* 250KBps */
#elif CAN_BAUDRATE == 250
    can_parameter.prescaler = 24;
    /* 125KBps */
#elif CAN_BAUDRATE == 125
    can_parameter.prescaler = 48;
    /* 100KBps */
#elif  CAN_BAUDRATE == 100
    can_parameter.prescaler = 60;
    /* 50KBps */
#elif  CAN_BAUDRATE == 50
    can_parameter.prescaler = 120;
    /* 20KBps */
#elif  CAN_BAUDRATE == 20
    can_parameter.prescaler = 300;
#else
    #error "please select list can baudrate in private defines in main.c "
#endif
    /* initialize CAN */
    can_init(CAN0, &can_parameter);
    can_init(CAN1, &can_parameter);

    /* initialize filter */
    can_filter.filter_number=0;
    can_filter.filter_mode = CAN_FILTERMODE_MASK;
    can_filter.filter_bits = CAN_FILTERBITS_32BIT;
    can_filter.filter_list_high = 0;
    can_filter.filter_list_low = 0x0000;
    can_filter.filter_mask_high = 0;
    can_filter.filter_mask_low = 0x0000;
    can_filter.filter_fifo_number = CAN_FIFO0;
    can_filter.filter_enable = ENABLE;

    can_filter_init(&can_filter);

}

void nvic_config(void)
{
    /* configure CAN0 NVIC */
    nvic_irq_enable(CAN0_RX0_IRQn,0,0);

    /* configure CAN1 NVIC */
    nvic_irq_enable(CAN1_RX0_IRQn,1,1);
}

void can_gpio_config(void)
{
    /* enable CAN clock */
    rcu_periph_clock_enable(RCU_CAN0);
    rcu_periph_clock_enable(RCU_CAN1);
    rcu_periph_clock_enable(RCU_GPIOB);
    rcu_periph_clock_enable(RCU_AF);

    /* configure CAN0 GPIO */
    gpio_init(GPIOB,GPIO_MODE_IN_FLOATING,GPIO_OSPEED_50MHZ,GPIO_PIN_8);
    gpio_init(GPIOB,GPIO_MODE_AF_PP,GPIO_OSPEED_50MHZ,GPIO_PIN_9);
    gpio_pin_remap_config(GPIO_CAN0_FULL_REMAP,ENABLE);

    /* configure CAN1 GPIO */
  //  gpio_init(GPIOB,GPIO_MODE_IN_FLOATING,GPIO_OSPEED_50MHZ,GPIO_PIN_5);
  //  gpio_init(GPIOB,GPIO_MODE_AF_PP,GPIO_OSPEED_50MHZ,GPIO_PIN_6);
  //  gpio_pin_remap_config(GPIO_CAN1_REMAP,ENABLE);
}

void  can_init(void)
{
  can_gpio_config();
    /* configure NVIC */
    nvic_config();

    printf("\r\nGD32F10x dual CAN test, please press Wakeup key or Tamper key to start communication!\r\n");

    /* initialize CAN and filter */
    can_config(can_init_parameter, can_filter_parameter);
    /* enable can receive FIFO0 not empty interrupt */
    can_interrupt_enable(CAN0, CAN_INT_RFNE0);
    can_interrupt_enable(CAN1, CAN_INT_RFNE0);

}

不进中断void CAN0_RX0_IRQHandler(void) void CAN1_RX0_IRQHandler(void)为什么呢? 请大神指点,特急  谢谢

网友A:
楼主,留QQ, 让兄弟我把实际运行测试OK的代码和工程发给你COPY。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留QQ, 让兄弟我把实际运行测试OK的代码和工程发给你COPY。

非常感谢,不过已经搞好了

网友B:
这个代码的分享还是蛮不错的

网友C:
这种if ...elseif...的设计嵌套是不是太深了?

网友D:
这个没看出啥问题的啊,怎就进不了中断的呢?

网友E:
这是CAN总线的配置设计的

网友E:
我参考的了,这些代码的主要是针对相关寄存器的进行设计。

网友F:
这个程序代码的也没看出啥问题的啊

网友G:
CAN总线设计这一块的我还是盲区的,不过只要去深入了解的,怎会能熟悉的

网友H(2018-05-30):
引用 楼主:
非常感谢,不过已经搞好了

老哥,什么问题?我现在也进不去中断。

网友I:
楼主弄好了吗?我这页不进中断了,之前还好好的

网友J(2018-09-11):
引用 网友H:
老哥,什么问题?我现在也进不去中断。

大哥,什么问题?怎么解决的接收进中断

网友J:
大神,您最后怎么解决的,谢谢帮助哦

网友J:
引用 网友I:
楼主弄好了吗?我这页不进中断了,之前还好好的

您怎么解决的呢?不进接收函数

网友(2018-11-29):
兄弟,我也遇到了同样的问题。请问您是怎么解决的呀?

网友A:
首先你有个CAN分析仪,确保发送方的包是出现在总线的,然后核对波特率以及是否是被滤掉的包。 去GD库 找CAN EXAMPLE, COPY代码 写入你的工程。  还不行,加我Q,我这边有GD105实战 运行好的CAN0 CAN1代码。

老铁,这个能不能也给我一份2211087621@qq.com

网友F:
这个先看下硬件设计上的问题的

网友K(2019-06-10):
这个帖子就这样结束了,我也有同样的问题,使用gd32f103rct6,也是PB8和PB9作为can的引脚,现在can能发出数据,就是不能收到数据,也不能进中断函数CAN0_RX0_IRQHandler,有人能提供点帮助吗?

解决了吗 我也遇到这个问题

网友L:
引用 网友A:
楼主,留QQ, 让兄弟我把实际运行测试OK的代码和工程发给你COPY。

LZ:论坛里分享一下,谢谢

网友A:
引用 网友L:
LZ:论坛里分享一下,谢谢

有需要 邮箱发给你哈。 论坛附件放不了几十M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有需要 邮箱发给你哈。 论坛附件放不了几十M吧

谢谢,1021256354@qq.com

网友M(2019-08-18):
头痛,我的gdf303vc也进不了中断,发送跟接收都不行,请问楼主怎么解决的

网友A:
引用 网友K:
这个帖子就这样结束了,我也有同样的问题,使用gd32f103rct6,也是PB8和PB9作为can的引脚,现在can能发出数 ...

接收多了一些掩码,会导致硬件直接filter,从而抛弃CAN ID,没有收到PADLOAD,进不去中断。 了解下CAN的掩码规则试试。

网友(2020-04-27):
麻烦大神发下例程。mmh0016@163.com

网友N:
看来遇到CAN问题的不少啊。我也是有遇到303CC,感觉GD的CAN外设中的SJW部分有点问题

网友N:
引用 网友M:
头痛,我的gdf303vc也进不了中断,发送跟接收都不行,请问楼主怎么解决的

303VC要看看GPIO,是不是要重映射,如果需要。记得在RCU中开启AFIO的时钟。

网友O(2021-04-14):
引用 网友A:
首先你有个CAN分析仪,确保发送方的包是出现在总线的,然后核对波特率以及是否是被滤掉的包。 去GD库 找CAN ...

方便发下资料吗,我现在是stm32f105r8的can通信都调试ok,移植到gd32f105就不行了,gd32资料太少了,也没时间去研究寄存器

网友A:
引用 网友O:
方便发下资料吗,我现在是stm32f105r8的can通信都调试ok,移植到gd32f105就不行了,gd32资料太少了,也没 ...

一样的 我也是例程里 提取CAN的, 这个花1天时间先看下,可能就有个8 9 不离10了。 我的GD105工程是 Ucosii 跑系统的,可能更杂一些。  F105你就是去看库 V3.0以后的

网友P:
引用 网友A:
首先你有个CAN分析仪,确保发送方的包是出现在总线的,然后核对波特率以及是否是被滤掉的包。 去GD库 找CAN ...

GD32F103VC 的CAN使用PA11,PA12引脚,一直不成功。恳请指点指点

网友O:
引用 网友P:
GD32F103VC 的CAN使用PA11,PA12引脚,一直不成功。恳请指点指点

解决了吗

网友O:
引用 网友A:
一样的 我也是例程里 提取CAN的, 这个花1天时间先看下,可能就有个8 9 不离10了。 我的GD105工程是 Ucosi ...

研究了几天,反复对比了官网例程,都没效果

网友Q(2021-08-24):
引用 网友A:
有需要 邮箱发给你哈。 论坛附件放不了几十M吧

1043196775@qq.com,麻烦发一下吧,调得有点抑郁了

网友A:
引用 网友Q:
,麻烦发一下吧,调得有点抑郁了

你参考下  LIB里 EXZAMPLE    我记得我F105也是学例程 初始化和开中断接收 因为我工程也是 学例程来的。可以走通的。

网友R(2021-11-16):
28268593@qq.com,大佬给我发一份啊,谢谢

网友S(2022-05-06):
考古,CAN0_RX0_IRQn进不去中断有解决办法吗

网友T:
也请发我一份  413160980@qq.com

网友U(2023-02-23):
引用 网友A:
有需要 邮箱发给你哈。 论坛附件放不了几十M吧

可以发我一份吗,2774847346@qq.com,谢谢

网友V:
确实怎么解决的,贴出来呗

网友W:
程序没看出有问题啊

网友X(2023-04-17):
引用 网友A:
楼主,留QQ, 让兄弟我把实际运行测试OK的代码和工程发给你COPY。

请问有GD32F103VB的CAN初始化代码吗,兄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