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swd和iic复用后的问题,

楼主(2018-03-03):
有个疑问求指教下 ,我用PSoc4的MCU ,我不要在线调试功能,然后我我把SWD两个引脚配置作为烧录和IIC通讯用 ,当我把程序烧录进去之后 ,但是我的IIC却没法使用,用mini3和他通讯的时候 ,就提示I2C operation failed in MiniProg3 (COM-level),是什么原因哈 ?

网友A:
速度有没有匹配?管脚是否连接对了?MiniProg-3的供电和板子上的电平是否一致?如果是1.8V供电,不要加I2C的滤波串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