稳态+暂态....

楼主(2018-03-03):
如果把适用条件改成线性系统,例如就一简单的RLC电路,大师的结论仍旧是成立的,即【这个系统,没有外部激励。如果存在非零解X,那么kX同样是其解,意味着其解不仅无法确定而且还没有“界限”。】,于是大师立马要据此推论出:线性系统也是不能采用线性分析技术的,因为其解无法确定而且无界。

摘自:https://bbs.21ic.com/icview-2481748-1-1.html

楼主:
上面这段是那厮的质疑。那么就看看是个什么情形。

楼主:
线性系统,若有输入激励,那么稳定响应是稳态加暂态。

通常,不会考虑暂态,原因之一是暂态最终会消失,原因之二是其受动态元件的初态影响。

楼主:
但是如果响应是非稳定的,那么那个“暂态”就不会消失。如果是发散,显然与实际情形不符。

意味着,线性系统分析在此情形下无效!

楼主:
其实,只要找到线性系统在分析“齐次系统”中的缺陷就足矣。振荡器就是一例!

网友A:
看大师帖子需要有毅力。
这所谓的【线性系统,若有输入激励,那么稳定响应是稳态加暂态。】,什么叫“稳定响应”啊?害怕是孤陋寡闻,到处百度骨骼,搜了半天一无所获。
上天看王工程师的D类放大器,说文氏桥振荡器中那个是惠更斯电桥,啥叫惠更斯电桥啊,抓紧百度骨骼。

网友A:
【通常,不会考虑暂态,原因之一是暂态最终会消失,原因之二是其受动态元件的初态影响。】

这都是哪个师傅教你的啊?????????????讲电路瞬态分析的专著不下十几本,这些作者是做无用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