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路/定理] mos管关断下降沿缓慢

楼主(2018-03-03):
如图所示,我是想用mos管做一个控制电源断开的电路,正常上电时mos管导通是没问题的,但是我每次按下按键促使mos管关断时,就会有这样一个缓慢的下降过程更改过R9的阻值没有改善,R3处的电阻由于整个系统的待机功耗要达到ua级别,所以不能改小,
如果想得到一个很好的下降沿需要做哪些改进呢

楼主:
目前的状况是并不耽误我的使用,但是我怕长时间工作系统会不稳定

网友A:
加上负载看看。

网友B:
在R9上并一个0.01uF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A:
加上负载看看。

已经是加上负载测的的波形啦

楼主:
那位大神做过控制电源断开的电路的话也可以说说其他的方案,不想用自锁开关,客户使用起来有点麻烦

楼主:
引用 网友B:
在R9上并一个0.01uF看看.

什么作用呢

网友C:
是不是输出级电容容量很大,负载电流过小,导致关断后电压下降过慢,还是MOS管没有完全关断?可以做过测试,输出只接阻性负载时,下降沿是否很陡?还有把R9选10K即可。

楼主:
引用 网友C:
是不是输出级电容容量很大,负载电流过小,导致关断后电压下降过慢,还是MOS管没有完全关断?可以做过测试 ...

这个电路的后面是个设备,做这个电路的原因是想设备跑机时间久了能够彻底的切断电源重启一下
如果我把这个电路与后级的设备断开下降沿就很陡
还有一点就是像您说的如果我的设备处于运行状态(工作电流至少100ma),mos管关断就相对陡峭,如果我的设备处于待机状态(几百ua),mos管关断就是我发的那样的,下降的很缓慢,但是会关断的。
您能告诉我怎么解决这个问题吗

可能是后级设备电源输入处电容较大,待机功耗小,放电慢造成的,你这个电路应该正常工作没问题。

网友A:
引用 楼主:
这个电路的后面是个设备,做这个电路的原因是想设备跑机时间久了能够彻底的切断电源重启一下
如果我把这 ...

那是你负载呈现明显的“容性”。如果对下降时间不敏感可以忽略这个问题。

网友D:
引用 楼主:
这个电路的后面是个设备,做这个电路的原因是想设备跑机时间久了能够彻底的切断电源重启一下
如果我把这 ...

楼主给的电路应该可以在ms以下的时间就可以关断了。
但是从示波器看到的波形分析,楼主所谓“负载”部分应该有
不小于22uF的电容(假设负载电流如楼主所说是几百uA),
并且,其“负载”可以工作至2V电压。

那么是否一定要解决这个问题呢?
如果一定要解决,并且“负载”部分的电容不可减小的话,可以按下图试试:MOS管可以用2N7002一类的,电阻几百欧姆到k级。如果需要更快,可减小电阻。

网友E:
引用 网友D:
楼主给的电路应该可以在ms以下的时间就可以关断了。
但是从示波器看到的波形分析,楼主所谓“负载”部分应 ...

直接MOS管的D级直接拉一个电阻到地作为放电回路可以吗??

网友C:
引用 楼主:
这个电路的后面是个设备,做这个电路的原因是想设备跑机时间久了能够彻底的切断电源重启一下
如果我把这 ...

加一路可控的放电开关,要关断时,一路开路,另一路短路到地即可。

网友F:
加一个泄放二极管

网友G:
你们不觉得 r9 100k 是胡乱选的么?

网友H:
引用 网友G:
你们不觉得 r9 100k 是胡乱选的么?

我觉得R9=100k是胡乱选定的。

网友I:
1  Q1用FET   2  R3并电容  试试?

网友J:
你现在是一个三极管控制的,考虑一下推挽结构,mos的GS间是有一个寄生电容存在的,需要比较大的电流才能把电压差拉下去,所以需要一个额外的三极管快速放电

网友K:
我觉得11楼的方案能完美解决楼主的问题。

网友L:
引用 网友D:
楼主给的电路应该可以在ms以下的时间就可以关断了。
但是从示波器看到的波形分析,楼主所谓“负载”部分应 ...

这样就加快mos管快速关断

网友M:
引用 楼主:
这个电路的后面是个设备,做这个电路的原因是想设备跑机时间久了能够彻底的切断电源重启一下
如果我把这 ...

这样子是正常吧,你待机的电流消耗太小,下降缓慢是正常的,你可以加大负载啊

网友N:
11楼是对的。不用漏极串联电阻。其实就是推挽输出,参见下图:

网友O:
引用 网友N:
11楼是对的。不用漏极串联电阻。其实就是推挽输出,参见下图:

你这个推挽输出电路,会死得很惨的。
在切换过程中,两个MOS管会同时导通,VCC上的电流极大

网友C:
引用 网友N:
11楼是对的。不用漏极串联电阻。其实就是推挽输出,参见下图:

不妨在栅极回路各加一个二极管和电阻。达到关闭快,开启慢的功能,以防上下轨电源短路。

楼主:
引用 网友A:
那是你负载呈现明显的“容性”。如果对下降时间不敏感可以忽略这个问题。
...

不敏感,就是重启,顶多就是按键多按会儿

楼主:
引用 网友E:
直接MOS管的D级直接拉一个电阻到地作为放电回路可以吗??

这个我试过没用,不会改变波形

楼主:
引用 网友F:
加一个泄放二极管

怎么加,在那个地方加啊

楼主:
引用 网友G:
你们不觉得 r9 100k 是胡乱选的么?

这个真不是,一般情况下是应该加10k,但是我的设备需要很严格的待机功耗,所以好多地方的待机消耗都是需要控制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楼主给的电路应该可以在ms以下的时间就可以关断了。
但是从示波器看到的波形分析,楼主所谓“负载”部分应 ...

如果不接我后级的设备,这个电路的关断完全是没问题的
您说的没错,我的后级设备电源上有个220uf的电解电容,而且这个现象只出现在待机的状态下(负载电容大,电流小),正常工作重启是没问题的
您的这个方案是让我在额外增加一个nmos管吗

楼主:
引用 网友D:
楼主给的电路应该可以在ms以下的时间就可以关断了。
但是从示波器看到的波形分析,楼主所谓“负载”部分应 ...

您额外增加的 这个mos管是为了卸放用的是把,那么和直接在D加一个对地的电阻有什么区别呢

网友C:
引用 楼主:
您额外增加的 这个mos管是为了卸放用的是把,那么和直接在D加一个对地的电阻有什么区别呢
...

待机时会增加功耗,而且电阻选得过大,没有作用,选得过小,增加功耗。还不如加一个开关管。

网友G:
引用 楼主:
这个真不是,一般情况下是应该加10k,但是我的设备需要很严格的待机功耗,所以好多地方的待机消耗都是需 ...

连maychang老爷子都说你胡乱选了,你还不承认,低功耗是换个大电阻就搞定了,那你为啥不用1M的.....

网友P:
引用 网友N:
11楼是对的。不用漏极串联电阻。其实就是推挽输出,参见下图:

通过Q3对地短路来释放后端电容储存的能量?为什么要这么做?
图中这个电路肯定是不行滴!

网友Q:
晚上四点不让回帖,打了半天字没了……。
你要确定是开关不干脆还是输出电容过大造成的,很简单,你一个船形开关代替MOS管,看看波形是不是漂亮了。
如果是输出电容的原因,加一个可控假负载,注意打开时间要比开关慢一些,否则你懂。
另外,这个电路关断的时候,因为MOS管极间电容存在,相当于MOS的GS极电容通过R9放电完结才能完全关断,解决方法1:减小R9的值,但是会增加打开时的功耗;解决方法2:MOS管加图腾驱动,缺点是增加成本和电路板面积。

网友D:
引用 楼主:
您额外增加的 这个mos管是为了卸放用的是把,那么和直接在D加一个对地的电阻有什么区别呢
...

是的,就是为了加速放电。
如果直接在D极加一个对地电阻,那么在上电状态会一直消耗电能,而另加MOSFET之后,只在下电时才接入这只放电电阻。

网友D:
引用 网友P:
通过Q3对地短路来释放后端电容储存的能量?为什么要这么做?
图中这个电路肯定是不行滴! ...

不要靠猜,
拿出纸笔分析计算一下,然后告诉大家。

网友D:
引用 网友H:
我觉得R9=100k是胡乱选定的。

也许楼主确实是胡乱选的,但如此慢速的关断与此无关。

100k的R9算不算大?

AO3415栅极对其他的总电容约1000pF,那么结合100k电阻,其时间常数为100us,
3倍时间常数的时间应该足以使MOS的Vgs电压达到关断要求了,
那么也就300us的延迟,而期间的线性区时间则更短。

网友D:
引用 网友N:
11楼是对的。不用漏极串联电阻。其实就是推挽输出,参见下图:

在一定条件下,没有串联电阻也是可行的。
Q3的导通电阻必须足够大。
或者R3足够小,但这一点不符合低功耗设计。

网友D:
引用 楼主:
如果不接我后级的设备,这个电路的关断完全是没问题的
您说的没错,我的后级设备电源上有个220uf的电解电 ...

220uF?
感觉你的“待机电流”将近1mA了。

楼主:
引用 网友G:
连maychang老爷子都说你胡乱选了,你还不承认,低功耗是换个大电阻就搞定了,那你为啥不用1M的..... ...

一开始就是1m的啊,这个东西是我经过试验加上去的,所以我才说不是胡乱加的啊,要是没经过试验我就不这样子做啦

楼主:
引用 网友D:
220uF?
感觉你的“待机电流”将近1mA了。

没有,整体是60ua

楼主:
引用 网友D:
也许楼主确实是胡乱选的,但如此慢速的关断与此无关。

100k的R9算不算大?

您说的这个我不是很明白,这个会影响电路的什么参数吗,R9那个地方的参数一般情况下是10k的这个我是有所了解的,增加或者减小都会影响mos的管的速度,但是对我的电路而言我试着换过,并没有明显的变化北我看见,但是不同的阻值确实会影响我的待机功耗,
增加R9或者减小,对我的这个电路的波形并不影响,他还是会出现关断变慢的情况
主要原因可能就是我的后级有个220uf的大电容,待机的电流又小没办法快速的消耗掉,后级又不能直接接电阻对地,这样会增加功耗

楼主:
引用 网友D:
也许楼主确实是胡乱选的,但如此慢速的关断与此无关。

100k的R9算不算大?

r9=100k在我的电路中目前工作是稳定的,所以是否大我也不知道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不妨在栅极回路各加一个二极管和电阻。达到关闭快,开启慢的功能,以防上下轨电源短路。 ...

您能具体的帮我画一下吗,我不是很清楚,是将二极管串联在栅极吗还是?

网友G:
引用 楼主:
一开始就是1m的啊,这个东西是我经过试验加上去的,所以我才说不是胡乱加的啊,要是没经过试验我就不这样 ...

你实验的评估是根据什么?G 级的波形能看了么.有影响么

网友C:
引用 楼主:
您能具体的帮我画一下吗,我不是很清楚,是将二极管串联在栅极吗还是?
...

EXP...nmos S极跟地相接。

后面的n沟道的mos管也要加上吗

网友R:
@佪佪 :回复_>高级模式_>图片_>从本地上传
弱弱的问一句你们的图片是怎么上传的啊

网友C:
电路有问题,当要关断时,关不断的,为何,G极电位VBE限制在0.7V,基极串一个10K电阻即可,导致MOS关不断。

网友R:
引用 网友H:
我觉得R9=100k是胡乱选定的。

大神为什么说100K是胡乱选的呢?可以讲一下么?

网友H:
引用 网友R:
大神为什么说100K是胡乱选的呢?可以讲一下么?

R3为100kΩ,R9也为100kΩ,这不正常。要么R3是胡乱选的,要么R9是胡乱选的。

网友R:
引用 网友C:
电路有问题,当要关断时,关不断的,为何,G极电位VBE限制在0.7V,导致MOS关不断。 ...

多谢指点,看了帖子没看下问就在想,应该换MOS

网友D:
引用 网友C:
EXP...nmos S极跟地相接。

加了4个元件后,对实际性能没有任何改善。

网友C:
引用 网友D:
加了4个元件后,对实际性能没有任何改善。

对放电肯定有改进,现在就是对100K,及1K的取值有待改进。

网友S:
R3=100k,R9=100K,你不觉得这两个电阻阻值选的不合适吗

楼主:
引用 网友C:
电路有问题,当要关断时,关不断的,为何,G极电位VBE限制在0.7V,导致MOS关不断。 ...

您说的电路有问题,是我一开始画的那个吗

楼主:
引用 网友D:
加了4个元件后,对实际性能没有任何改善。

您说的是后来加的二极管那个地方吗

楼主:
引用 网友S:
R3=100k,R9=100K,你不觉得这两个电阻阻值选的不合适吗

怎么个不合适法呢

楼主:
引用 网友C:
电路有问题,当要关断时,关不断的,为何,G极电位VBE限制在0.7V,导致MOS关不断。 ...

之前的方案被领导否掉啦,正常工作时三极管是处于饱和开状态的,会在待机的时候产生功耗,所以我们把三极管去掉啦
更改了控制电平,不过测试波形还是会出现mos管关不断的情况呢

楼主:
引用 楼主:
之前的方案被领导否掉啦,正常工作时三极管是处于饱和开状态的,会在待机的时候产生功耗,所以我们把三极 ...

这个原理还有什么问题吗

网友T:
在Q1的集电结并一个肖特基二极管,二极管的负指向C极。可解决问题

网友C:
引用 楼主:
您说的电路有问题,是我一开始画的那个吗

针对48楼的来说。

网友C:
引用 楼主:
之前的方案被领导否掉啦,正常工作时三极管是处于饱和开状态的,会在待机的时候产生功耗,所以我们把三极 ...

没有强制放电回路,怎么能波形改好呢?

网友C:
引用 楼主:
您能具体的帮我画一下吗,我不是很清楚,是将二极管串联在栅极吗还是?
...

这是放电通道,必须要加NMOS

网友C:
引用 楼主:
这个原理还有什么问题吗

长按按键关不断,这是不可能的吧,短按有可能是关不断的。因为短按有弹的特性。

网友D:
引用 楼主:
之前的方案被领导否掉啦,正常工作时三极管是处于饱和开状态的,会在待机的时候产生功耗,所以我们把三极 ...

有问题的,比之前那个还严重。U2根本关不了。

网友D:
引用 楼主:
之前的方案被领导否掉啦,正常工作时三极管是处于饱和开状态的,会在待机的时候产生功耗,所以我们把三极 ...

算了,给你一个参考吧:如果嫌静态电流大了,可以适当加大R2、R3。

楼主:
引用 网友C:
长按按键关不断,这是不可能的吧,短按有可能是关不断的。因为短按有弹的特性。 ...

您说的对,由于后面的负载电容比较大,待机电流又很小,同样会出现长按是什么问题都没有,短按就不会重启机器的,同时长按还是存在放电缓慢的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C:
长按按键关不断,这是不可能的吧,短按有可能是关不断的。因为短按有弹的特性。 ...

改善的办法还是之前的那个原理图吗

楼主:
引用 网友D:
有问题的,比之前那个还严重。U2根本关不了。

经实际测试关断肯定是没问题的,就是波形不太好看而已,待机状态下短按不会重启

网友C:
引用 楼主:
改善的办法还是之前的那个原理图吗

必须要有个放电通道

网友C:
引用 楼主:
您说的对,由于后面的负载电容比较大,待机电流又很小,同样会出现长按是什么问题都没有,短按就不会重启 ...

如果有MCU控制,用软件检测来得可靠,如没有,用555产生一个单脉冲去关闭。

网友D:
引用 楼主:
经实际测试关断肯定是没问题的,就是波形不太好看而已,待机状态下短按不会重启 ...

就你图上表现的电路而言,不可能正常工作的。

另外,下电慢,如果不影响工作,就不必关心。

楼主:
引用 网友D:
算了,给你一个参考吧:如果嫌静态电流大了,可以适当加大R2、R3。

您的这个电路我看的不是很明白,是用作给设备断电重启用的吗,我手里的器件有限,只有8050,和AO3415,而且设备一直供电时这些管子还不能消耗功耗
power on和key power分别接的是什么啊

楼主:
引用 网友D:
就你图上表现的电路而言,不可能正常工作的。

我实际试过啦是正常啊,除了下电慢没有其他啊

网友D:
引用 楼主:
您的这个电路我看的不是很明白,是用作给设备断电重启用的吗,我手里的器件有限,只有8050,和AO3415,而 ...

这个表格里的说明配合上面电路看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个表格里的说明配合上面电路看一下

不好意思,我的设备上不是这样子的功能,没有通过按键开机与关机一说,就是电池插上设备是正常工作的
但是电池一旦安装好客户是没法断电的,所以我们想单独做个按键,客户按一下就可以彻底的断下电,某种程度上相当于复位,但是复位不是不能从根上断电吗
所以设备一上电我的mos管一定是不受任何io口控制就是开的状态,按下按键时mos管关断,可以起到重启的作用
只是我担心这样子做不是很稳定才求助各位大神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如果有MCU控制,用软件检测来得可靠,如没有,用555产生一个单脉冲去关闭。 ...

不能用软件来控制
只能是设备上电MOS管自动导通,按下按键设备瞬间被断电一下
按键是那种微动开关,不是自锁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长按按键关不断,这是不可能的吧,短按有可能是关不断的。因为短按有弹的特性。 ...

如果是现在改的这种方案的话,放电回路应该怎么加啊,我手里只有npn的8050

网友C:
引用 楼主:
如果是现在改的这种方案的话,放电回路应该怎么加啊,我手里只有npn的8050 ...

把N-MOS管换成8050,基极上串一个100K的电阻,电阻再并一个二极管。PMOS的上拉电阻要降低,降低到分压过来的电压《VGS(TH).

网友D:
引用 楼主:
不好意思,我的设备上不是这样子的功能,没有通过按键开机与关机一说,就是电池插上设备是正常工作的
但 ...

好,这样我算明白了。
这个确实还需要加一个快速放电的通道。

网友U(2018-04-05):
在S1上并一个104

网友V:
并联一个103起到吸收作用!104有点大

网友V:
R9选值不应过大,应该10-50K之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