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问答]
N76E003 IO口复用问题

楼主(2018-03-03):
请问 N76E003 的P06和P07口   程序先用作IO输出了,后再用作串口用可以不。可以的话应该怎么设置呢?

void main(void)
{
        unsigned short i;
        unsigned char uart[UART_SEND_ID_LENGTH_VAL+3],j,k,OK_CMD;
        unsigned long addr_val;

        Set_All_GPIO_Quasi_Mode;

        P07 = 0;
        P06 = 0;

        //Set_All_GPIO_Quasi_Mode;
          InitialUART0_Timer1(9600);           //UART0 Baudrate initial,T1M=0,SMOD=0
    while(1)
    Send_Data_To_UART0(0x5a);

}

这样子串口就发不出数据了?为什么呢?请教一下!

楼主:
void main(void)
{
        unsigned short i;
        unsigned char uart[UART_SEND_ID_LENGTH_VAL+3],j,k,OK_CMD;
        unsigned long addr_val;

        Set_All_GPIO_Quasi_Mode;

        //P07 = 0;
        //P06 = 0;

        //Set_All_GPIO_Quasi_Mode;
          InitialUART0_Timer1(9600);           //UART0 Baudrate initial,T1M=0,SMOD=0
    while(1)
    Send_Data_To_UART0(0x5a);

}

这样发送是正常的。

网友A:
没用过这种用法,还是要分开吧

网友A:
好像每个单片机都是这样。

网友B:
没见过这种用法,话说,你IO不够用?

网友B:
话说,通信接口是最好别复用其他功能的

网友C:
第一次听说串口还要用其他功能,这个是不可能的吧

网友D:
可以在某一状态  初始化串口  不用的时候 关闭串口 重新初始化GPIO口    好像初始化后 要加点延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