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没有集成了DAC的51单片机?

楼主(2018-03-03):
求能够像LM358一样好买?

网友A:
我这边有的,你可以联系我,QQ:75231858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这边有的,你可以联系我,QQ:75231858

要是淘宝有就好了

网友B:
ADI和Silicon公司都有,但价格都不便宜,尤其是ADI公司的

网友C:
MCU,同样封装和IO数及flash的,多个DA多*币1块多。

网友D:
C8051F 有,也好买,但价格贵。

网友E:
C8051F410

网友F:
同楼上的C8051有,51自带的很少的,专门指令的8位机的话,又太小众,所以说,楼主的侧重点是什么,必须是51?还是价格?还是必须MCU自带的外设?

网友G:
C8051F330

网友H:
我有集成一路12bitsDAC的51单片机  12bits的ADC 48pin  64K FLASH

网友I:
410有,资料我看到过。

楼主:
引用 网友F:
同楼上的C8051有,51自带的很少的,专门指令的8位机的话,又太小众,所以说,楼主的侧重点是什么,必须是51 ...

学生党用的。要好用,能够像STC系列好用

网友J:
C8051F020这些都有

楼主:
引用 网友J:
C8051F020这些都有

C8051F的编程器死贵!

不贵吧

网友F:
引用 楼主:
学生党用的。要好用,能够像STC系列好用

那最适合的还是外挂了,或者PWM模拟了。

网友K:
DAC的有很多啊,也可以用PWM来模拟。C8051F020就有的,两路,应该是12位。

网友K:
引用 楼主:
C8051F的编程器死贵!

什么编程器?下载支持JTAG高度,只要几十元,不贵啊。

网友L:
引用 楼主:
C8051F的编程器死贵!

不到100元还叫贵?

网友M:
我用的cypress的dac很好用。就是有点小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