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路/定理] 关于光电倍增管的前置放大电路的输出信号

楼主(2018-03-03):
我把PMT放到暗室里(完全封起来了,怕漏光又用黑胶带粘把缝粘了一圈),暗室温度保持在零下3度以下。前置放大电路只是单纯的I/V变换,取样电阻1K。然后输出信号波形是这个样子的,我感觉不大对。

@xch :多谢
xch
@qinlu123 :也可以使用库伦计电路来测量
xch
@qinlu123 :积分电路处理
@xch :PMT探测微弱光源时,输出的脉冲有高有低该怎么处理。
@xch :多谢
xch
https://www.thorlabs.com/newgrouppage9.cfm?objectgroup_id=8862 参考技术指标
xch
@qinlu123 :如果非要用opa做前级I-V变换,linear 的OPA 比较好,LTC6268/LTC6269.
xch
@qinlu123 :我们第一级用低噪JFET,不用电流反馈型opa。把信号看成视频信号来放大
@xch :能不能给我推荐个放大器啊
@xch :多谢指点,我拆了一个国外的设备,上边用的是OPA602.

网友A:
光信号的频率是多大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光信号的频率是多大呢?

没有光信号,在暗室里测暗电流。

网友B:
滤波处理。PMT的电源没整好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滤波处理。PMT的电源没整好吧。

PMT的电源用的现成的带微高压的底座,+15V供电的那种。

楼主:
引用 网友B:
滤波处理。PMT的电源没整好吧。

之前那套暗室拆过,我估计拆坏了。我又找了一个没拆过的暗室,温度制冷到零下3度以下。前置放大器依然仅仅是I/V转换,采到的波形如下图。不知道这样是不是正常的。

网友B:
应是PMT的噪声,可作滤波处理,

网友B:
引用 楼主:
之前那套暗室拆过,我估计拆坏了。我又找了一个没拆过的暗室,温度制冷到零下3度以下。前置放大器依然仅 ...

没有联结PMT时,输出是不是很稳定?

楼主:
引用 网友B:
没有联结PMT时,输出是不是很稳定?

很稳定

网友B:
如果是这样,应是PMT特性决定的,PMT内部的物理量子运动有个别的粒子进去。或是本身的温度运动,完全可以一定的带宽进行滤除。

网友B:
或是更冷的条件下,如这样的传感器,无线喑室及极冷温度的环境条件很重要。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或是更冷的条件下,如这样的传感器,无线喑室及极冷温度的环境条件很重要。 ...

谢谢您的指点

楼主:
@xch 我看老外的前级是用OPA602来做的,我也买了几个拆机的OPA602(真的太贵又怕是假的)做实验效果挺好的,但是太贵了所以我从ADI上找了一个ADA4637价格便宜的多看参数也不比OPA602差。还麻烦帮忙评价一下这颗放大器能不能用。AD8066、AD8067看着也挺好。

网友C:
IV变换的反馈电阻处需要加电容进行带宽限制,根据你的响应速度选择,也可以用软件仿真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C:
IV变换的反馈电阻处需要加电容进行带宽限制,根据你的响应速度选择,也可以用软件仿真一下 ...

仿真模型还是挺难建立的。

网友D(2018-04-09):
PMT底噪不应该这么高

楼主:
引用 网友D:
PMT底噪不应该这么高

多谢指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