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我这个功放电路,没有信号输入也有嘟嘟声,是自激...

楼主:
(无正文)

楼主(2018-03-03):
请问是不是放大输入电阻太小,阻抗不匹配照成的,或者是电源问题,请各位点拨下

网友A:
外电路有问题,输入不可浮空,同时注意反馈回路控制好增益。建议去看看器件手册。

楼主:
引用 网友A:
外电路有问题,输入不可浮空,同时注意反馈回路控制好增益。建议去看看器件手册。 ...

版主,输入是接蓝牙芯片的左右声道

网友B:
1.C28/C30后面,分别接一个电阻;一般用20K,R39/R41也改用20K
2.蓝牙音频输出接口那里,分别对地接个10K电阻

网友A:
引用 楼主:
版主,输入是接蓝牙芯片的左右声道

不管你接的是什么,先得把功放电路弄对了再说。测试时,可先断开蓝牙部分。

楼主:
引用 网友B:
1.C28/C30后面,分别接一个电阻;一般用20K,R39/R41也改用20K
2.蓝牙音频输出接口那里,分别对地接个10K电 ...

感谢,找到问题原因了,是控制引脚电源波动造成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管你接的是什么,先得把功放电路弄对了再说。测试时,可先断开蓝牙部分。 ...

断开蓝牙电路没有噪声,后来发现是使能引脚的问题,在控制端并了一个100nf电容,问题解决了

楼主(2018-07-07):
最新状况,我的蓝牙在广播时,用耳机可以听到吱吱的电流声,间断几秒后消失几秒,然后又出现几秒,蓝牙连接上手机后电流声就消失了,怀疑是蓝牙广播时候干扰音频了,但是连接上电流声又消失,不能理解,请教各位有没有啥想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