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用相关] 外设初始化位置之我见

楼主(2018-03-03):
好多人喜欢在程序开始统一配置各种用到的外设初始化函数,而一些人喜欢用到的时候再初始化,那么哪种好呢?
统一配置的人会说,放在开头,方便,容易检查修改。而用的时候再配置的人说,我这样可以防止配置冲突。。。貌似都有道理,那么你是哪种呢?

楼主:
我是混合类型的,好配置的我会放一起做,不容易搞清楚的,我会分开,用的时候再初始化该模块

网友A:
小伙子,很有想法,反正做好的产品,人家根本不会问你初始化在哪儿了。只看好用不好用

网友B:
一般都是开头配置吧,然后根据情况了,如果开头搞一起,容易冲突,那就用的时候再配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