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求助]
请大神看看WM8805后面这个是什么芯片?

楼主:
各位大神,红色框框里6个脚的芯片(估计应该是单端转差分芯片)有没有大神知道是具体哪家公司哪个型号的?丝印是A9VJ,可是网上没找到。file:///C:/Users/lenovo/AppData/Roaming/Foxmail7/Temp-7188-20180303215513/Attach/InsertPic_(03-02(03-03-21-55-21).png

楼主(2018-03-03):
由于图片上传错误,大概描述下电路情况:单端模拟音频到WM8782--》I2S给到WM8805-->SPDIF给到6脚芯片变成两个信号输出,该芯片丝印A9VJ,可是网上找不到。(怀疑是单端转差分输出)

网友A:
图片要以附件上传才可以的。

楼主:
图片见附件

InsertPic_(03-02(03-06-17-08-35).png (56.3 KB )

网友B:
http://www.smdmark.com/zh-CN/smd-code-a9v.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