轨到轨输入输出,单电源,可到+12V,

楼主(2018-03-03):
麻烦大家推荐一个贴片双运放型号,轨到轨输入输出,单电源可到+12V,价格最好在5元左右,最多不超过10元,现在有OPA2333,但供电电源小于5.5V,价格9元也有些高。

网友A:
选择运放可不仅仅是电源和输出类型那么简单,根据需要去TI、ADI、LT等的官网选型吧,国产运放有圣邦微电子。

网友B:
性能限制了,还要求价格,哪有物美价廉的说法。

网友C:
如果单单从晶元+封测成本来说,很多芯片成本确实不高,但是如果有技术门槛、很少厂家能做出来的芯片,那买的就不是芯片,是技术,所以价格就贵了。
楼主具体处理什么信号?

楼主:
引用 网友C:
如果单单从晶元+封测成本来说,很多芯片成本确实不高,但是如果有技术门槛、很少厂家能做出来的芯片,那买 ...

220V串110K电阻,接2ma:2ma电压互感器,次级并100欧取样电阻,再接运放正输入端进行放大。将取样电阻上的毫伏信号(230毫伏至320毫伏),经运放正向比例放大电路放大17倍,同时取出正半周时的过零点(将7脚接另一运放单元,与0.3V基准电压比较,输出矩形波来判断过零点)。应该用什么运放?

xch
@qianlong30 :光耦内部使用红外发射管,一般1.1V就导通了。
@xch :如果用TLP521-1,串接到110K的电路里,那交流电到几伏,IF能使光耦导通?
xch
@qianlong30 :按照你这0.3V门限值, 若是用光耦可以产生100uA光电流,暗电流漂移可以忽略不计了.0.3V门限本来就不是准确的零点.你需要一致性偏移量吗?
xch
@qianlong30 :不用,就你这110k/1W足够
@xch :输入偏置电压应小于0.5MV.
@xch :光耦初级得串大功率电阻,空间不允许,另外得二三十伏后IF才能驱动光耦,一致性也差。
xch
为啥不用光耦来做零点检测?
xch
LM2904 应该可以,官网报价才8美分
xch
输出轨对轨,输入能接受0V,极限-0.3V即可。这样可选范围宽多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性能限制了,还要求价格,哪有物美价廉的说法。

我以为运放9元的价格就很贵了,成本也不能再增加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选择运放可不仅仅是电源和输出类型那么简单,根据需要去TI、ADI、LT等的官网选型吧,国产运放有圣邦微电子 ...

谢谢,刚到官网看了,以前是没重视官网上的选项,太多了,真也不好选,市场上零售件鱼龙混杂真也不好选。

网友C:
引用 楼主:
220V串110K电阻,接2ma:2ma电压互感器,次级并100欧取样电阻,再接运放正输入端进行放大。将取样电阻上的 ...

这里要求应该没有很高呀,Vos要求也不高

网友D:
找tft lcd    vcom或者gaam驱动专用的运放,高压 轨对轨输出,关键  够便宜

网友E:
引用 楼主:
220V串110K电阻,接2ma:2ma电压互感器,次级并100欧取样电阻,再接运放正输入端进行放大。将取样电阻上的 ...

这个电路的过零精度还不如xch给你推荐的光耦呢,除非采用高速高精度运放(比较器)。

此电路简单的调整可以降低运放(比较器)的要求:
1.采样电阻(R14)加大10~100倍;
2.在采样电阻(R14)上反向并联2只二极管以钳位。
3.运放(比较器)直接采用单5V供电,型号可以选LM358或LM393之类的。
4.图上的IC5B直接接成比较器。

当然,如果还需要半波电压输出的话,上面那段话作废。

建议很好,我用的单电源供电,如取样电阻太大,负半周运放输入会低于-0.3V的信号,看运放数据要求输入负极限电压是-0.3V,没敢超出。

楼主:
引用 网友E:
这个电路的过零精度还不如xch给你推荐的光耦呢,除非采用高速高精度运放(比较器)。

此电路简单的调整可 ...

你说的对,采样电阻增大好,降低对运放的要求,我把采样电阻再提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