连看书都看不懂!

楼主(2018-03-04):
1,请观众注意截图中的作者发言时间顺序;
2,大师截取书上内容是对的,然后自己口述就是错的,这是不是证明有人看书都看不懂?

截取的书上说法:

刚过了几个月的口述:

观众有没法有发现问题?

楼主:
现在这个问题仍旧是涛声依旧。

截取书上说法是对的:

他自己一口述又是错的 :

网友A:
这个问题,建议各位去仔细看看我的那个“剖析《线性代数》”帖子中关于“叠加原理”的说法。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问题,建议各位去仔细看看我的那个“剖析《线性代数》”帖子中关于“叠加原理”的说法。
...

把线性和叠加直接等效,莫非你是这样教学生的?

网友A:
中文都看不懂,估计英文够呛。不过,还得引一下:

网友A:
The homogeneity and additivity properties together are called the superposition principle.

楼主:
引用 网友A:
The homogeneity and additivity properties together are called the superposition principle.

哦,原来又是从网上搜来的。

我多次说过,一个人倘若没有独立思考能力,没有逻辑判断能力,一味地鹦鹉学舌,人云亦云,这样的话,看书越多,头脑逻辑越是混乱,时间久了成精神并了。

类似的术语混乱现象,目前为止不下5个了,例如去年刚过年时的“运流电流”,翻十本书,可能起码有3种以上不同的定义。

楼主:
我在准备材料时,为了给观众一个更加严谨,更加可靠的说法,几乎每个术语的定义,定理公式的表述,都要耗费我不少时间来查阅资料。
查阅资料时经常会碰到一个问题:即便是同一个定理,几乎没有两本书的表述能完全相同,很多甚至差别非常大。规律一般是叙述的越“啰嗦”的,越是严谨。

楼主:
以叠加原理为例,奥本海姆等极少数人的定义就是与众不同,刚好让某些人看见了。

虽然定义不同,但几乎所有的叠加原理的文字表述,几乎都是相同的,没有区别:

从叠加原理的文字表述上,你能看出是包含两个性质吗?

楼主:
上图中,第一段文字解释和第二段明显不同,这就尴尬了。

有少数采用这种定义的作者,非常滑头,他直接省略文字表述。

楼主:
叠加原理的数学表述有两种:

下面那种当然也叫叠加原理,但是如果写成上面那种形式,并且如9楼截图所说:叠加性=叠加性+均匀性,难道不觉的拗口?高手说了,用可加性代替等式右边那个叠加性就OK了。

楼主:
大家思考下,叠加性和齐次性之间有什么关系?或者说齐次性多不多余啊?因为有了叠加性有 a+a+a+....a(共k个)=ka--->kA(a),这不就是均匀性吗?

网友A:
下面那种当然也叫叠加原理,但是如果写成上面那种形式,并且如9楼截图所说:叠加性=叠加性+均匀性,难道不觉的拗口?高手说了,用可加性代替等式右边那个叠加性就OK了。

原来那厮是个“假洋鬼子”啊!

网友A:
homogeneity:齐次性

additivity:可加性

superposition principle:叠加原理

网友A:
早前,那厮还把“解析延拓”称为“解析连续”。

这里,又搞出个“均匀性

彻底露馅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homogeneity:齐次性

additivity:可加性

还假洋鬼子,还露馅了!多看点书你会死吗?

清华郑君里教授的书截图:

楼主:
关于英译中,用严复的话说要信达雅,根本没有个统一的标准,自然就无所谓正误之分。
例如sinor这词翻译,起码有3种,有个教授翻译成“正弦向量”。
即便是analystical continuation翻译,也不下3种,解析开拓 - 延宕 --延拓

楼主:
引用 网友A:
早前,那厮还把“解析延拓”称为“解析连续”。

这里,又搞出个“均匀性”

离开百度,你就不能活了:

网友A:
齐次性”和“可加性”是极为常用的术语,几乎可以说是标准了。

而“解析延拓”和“解析开拓”在不同的作者和时期会有不同的选择,但绝对不会用“解析连续”,这有本质差别。

网友A:
至于LZ,居然可以说出

矢量不是量,而是个函数!

见:https://bbs.21ic.com/icview-2384532-1-1.html

那么,就没有什么不可能。

网友A:
有意思的是,LZ居然非常热衷于去“纠错”。那么,LZ不妨在此说说自己所说的那句话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齐次性”和“可加性”是极为常用的术语,几乎可以说是标准了。

而“解析延拓”和“解析开拓”在不同的作 ...

谁制定的标准?难道有本像新华字典一样的英中翻译大全?

某位冲破重重障碍贵来的院士,把Early effect翻译成厄莱效应,其它的诸如哈脱莱,科耳皮兹音译就不说了。
relaxation oscilltor有的翻译成张弛,有的翻译成弛张,distortion有的翻译成失真,有的翻译成畸变。approximation有的翻译成逼近,有的翻译成近似。nature有的翻译成自然,有的翻译成固有。clamping有的翻译翻成钳位,有的翻译成截顶。complementary symmetry有的翻译成互补对称,有的翻译成辅助对称,astable有的翻译成不稳,有点翻译成无稳。。。

前几天看见中文书说“科斯卡德电路结构”,一看蒙圈了,啥玩意啊,想半天想不出,再一看电路是共摄共基,才知道是cascode直接音译。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意思的是,LZ居然非常热衷于去“纠错”。那么,LZ不妨在此说说自己所说的那句话呢?
...

你连课本都看不懂!

https://bbs.21ic.com/icview-2482096-1-1.html

楼主:
quality factor         品质因子;品质因数;线质系数;质量指标
请问大师,哪个是标准啊?

还什么绝对不会用“解析连续”,请问大师,日本是怎么翻译analytic continuation的???人家能延续,我为什么就不能连续一下?

还什么/齐次性
”和“
可加性
”是极为常用的术语,几乎可以说是标准了/,大师不知道入乡随俗的规矩?在不同的科目中不一样?齐次性是线性代数科目专用术语,因为它对应个齐次方程。均匀性是电路相关的课程常用的,而且电路理论中只用叠加原理,从不用数学专业术语可加性。

网友A:
还什么绝对不会用“解析连续”,请问大师,日本是怎么翻译analytic continuation的???人家能延续,我为什么就不能连续一下?

原来LZ是“日本人”。

但是,中文“延拓”和“连续”有着截然不同的意义。采用“延拓”或“开拓”恰恰反映了“解析延拓”的本质,而几乎所有的中文《复变函数》教科书中都不会使用“解析连续”的字样。

LZ脱口而出的“解析连续”,显然说明没有学过相关的知识,至少是没看过中文书籍,而《复变函数》是大学本科课程且中文书籍极多。

楼主:
引用 网友A:
原来LZ是“日本人”。

但是,中文“延拓”和“连续”有着截然不同的意义。采用“延拓”或“开拓”恰恰反 ...

这你猜对了,我3年前就在论坛上说过,而且是经常说,中文书籍免费送给我,我都不要。
本人收藏的书籍,八成以上是英文书籍,那二成是翻译的不错的英译中。我从读研开始就只看英文资料了。

最近要做视频了,才开始关注英译中的问题。

网友A:
“解析连续”说明了LZ的《复变函数》“功底”,在此也没什么好多说的。

这里,要LZ解释的是其自己说的话:

矢量不是量,而是个函数!

楼主:
引用 网友A:
“解析连续”说明了LZ的《复变函数》“功底”,在此也没什么好多说的。

这里,要LZ解释的是其自己说的话: ...

就凭你的智商,我可能说服不了 你!

你的很多错误言论在网络上蔓延,祸害没有判断能力的初学者,像你这样把网络搞的乌烟瘴气的人,拉出去墙壁一万次都不能肃清鱼肚。

你要是有点良心,就主动请求站方把你的3个ID的言论统统禁言。

网友A:
你的很多错误言论在网络上蔓延,祸害没有判断能力的初学者,像你这样把网络搞的乌烟瘴气的人,拉出去墙壁一万次都不能肃清鱼肚。

这些话,对LZ很适合。

网友A:
还有100天,等着吧!

期间还会有不少“趣事”可以谈。而100天后的那台大戏才是真正的好戏。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还有100天,等着吧!

期间还会有不少“趣事”可以谈。而100天后的那台大戏才是真正的好戏。

21IC论坛上的帖子,会出现在百度中搜索结果中,像你这样毫无羞耻之心的,打着学术的幌子在论坛上胡扯八道,N多年以后,你家后人要是上网搜索相关信息,倘若看见你这些言论,会不会骂31楼截图中的那个【反面教材】帖子的作者是柱头啊?
所以建议你告诉你家后人,说HWM就是你老爸我,不许骂娘。

网友B:
不明觉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