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运放] 关于运放的极性反转

楼主(2018-03-04):
关于运放输出的“极性反转”问题。

谢谢大家!

其实也没有什么可反转的。

NE5532早就给出了一种正确的答案。

所谓的“极性反转”其实是运放的2个输入端,失控造成的,主要是因为长尾电流元导致的一个支路有电流,而另一个没有,这是标准的反馈失控现象。

解决极性反转问题,其实是反馈失控问题,5532给出的2种方法是可行的。

但这2种方法即不是充分的也不是必要的,而仅仅就是在现实的电路中,这2种方法,解决了所谓的“直流工作点”失控,或不存在的问题。

然而导致“直流工作点不存在”现象的,还有很多因素。

对于负反馈放大电路来说。

只要“负反馈”没有失控,那么直流工作点就可以进行计算。

但没有什么办法,一定能保证,负反馈不失控。

你需要工作在足够线性的范围内,但肯定不总是能保证。

NE5532的2种方法,显然是“打补丁”的方法,因为也确实没有一定之规。

那么为何现实中,很少出现“直流工作点的反馈失控”呢?

再次感谢大家!

楼主:
直流工作点,与“采样定律”中的“理想低通滤波”一样。

谢谢大家!

是人们 “理想化”的东西,不是现实存在的,仅仅就是如此一来,可以形成一套“有效的”解决“工具”。

但是现实中,不存在“理想的直流工作点和低通滤波”。

因此,运放的所谓“极性反转”是负反馈失控在“直流工作点”的时候。

因为,直流工作点,本身并不存在,仅仅就是人们想象出来的一种解决问题的“工具”,故而现实的交流放大中,直流工作点的负反馈失控问题,总会因为交流信号的存在,而几乎可以解决直流工作点的失控问题。

也就是说,只要是在交流放大中,直流工作点失控或不存在,那么交流信号通常可以导致如此的失控不存在。

运放的设计,并没有什么真正的措施可以保证一定“直流工作点不失控”,但运放通过大量测试,可以保证在测试环境中,以至于现实几乎不存在的条件下,并没有直流工作点失控。

例如LM358并没有NE5532的直流工作点失控的解决方法,但貌似358也并非失控过。

这就是说明,358的设计,其参数,恰好导致了直流工作点,几乎总是存在,而且没有负反馈失控,所以,就可以不使用5532的防治反馈失控的措施。

然而这个计算方法,显然是不存在的,但对于参数足够符合实际器件参数的仿真软件来说,可以近乎做到,仿真条件下的不失控,与实际的不失控,几乎等效。

再次感谢大家!

楼主:
直流工作点存在2种情况。

谢谢大家!

一个就是,负反馈正常的情况。

另一个就是,负反馈失控的情况。

再一个就是,直流工作点不存在的情况。

如果直流工作点,无法被计算,即:无法被仿真软件计算,仿真不出来,那么就是直流工作点不存在,在这种情况下,通常是电路设计不合理造成的。但是,根据教科书的“正确电路”设计的电路,依然有可能直流工作点不存在,这是显而易见的。

你能见到的电路,通常是人们“久经考验”的,以至于你从不考虑直流工作的存在与否和是否反馈失控的问题,因为前人,早已大部分解决了这个问题,但却不是100%解决了这个问题。

请牢记本大师的教导:因为运放类的“直流工作点”,几乎无法手工计算,你只能使用仿真软件,因为你无法计算一个三极管的IV曲线,即使你有这个方程,你也肯定解不出来,而只能数值计算的仿真。从而说明,任何手工计算运放直流工作点的妄想,都是行不通的。

近似计算运放类的直流工作点,是可以的,但即使LM358,你也肯定无法计算。

人们可以保证的就是:如果负反馈没有失控,那么直流工作点可以近似估计。

而且,人们经常犯的错误就是:从没有认识到直流工作点的反馈失控问题,但却总是认为直流工作点的100%存在,与手工计算的正确性。这是错误的。

本大师可以教导你们的就是:如果5532的设计着,可以完美解决直流工作点的反馈失控问题,那么他们不可能使用5532种的那2种防止反馈失控的措施。

再次感谢大家!

楼主:
通过负反馈的使用。

谢谢大家!

可以解决大量的计算问题。

因为,一个负反馈电路的直流工作点,是很多方程组成的方程组。

其可以存在若干解,也可能一个都不存在。

但负反馈的使用,可以保证直流工作点可以存在,但具体是什么,却不一定可以知道,但通过定性问题,是可以找到近乎正确的答案的。也可以找到解决方法,例如5532使用的方法。

通过一些措施,可以保证,直流工作点在负反馈的作用下,只有一个解,那么这就是其直流工作点了。

再次感谢大家!

楼主:
例如358的设计。

谢谢大家!

其肯定在开始,并非使用数值计算方法进行设计。

而是使用负反馈的理念,进行设计,而且之后就是“发现问题和解决问题”的过程,当然离不开,大量的各种不同条件下的测试。

如果非要“数值计算”,因为纯数学早已无能为力,那么你需要提取各个晶体管的模型,但这些模型都不可能很准确,仅仅就是一定条件下的参数,而且随温度变化而巨变。

那么“数值计算”,需要足够精确的数学模型,当然了,SPICE的设计,就是如此理念下而设计的。

数学模型必须足够精确,否则,无法数值计算。数值计算的前提,就是你必须要有足够精确的数学模型。

但对于负反馈来说,数学模型,是不需要的,但需要定性地知道晶体管的各个参数和特性,特别的就是IV曲线,你需要有定性认识,而其他的,则交给负反馈处理。

负反馈是解决纯数学和数值计算的最理想方法。

负反馈不仅节省了大量的数值计算,而且与数值计算早已风马牛不相及了。

但是负反馈的使用,可能会有忽视的问题,这需要发现问题解决问题。

负反馈和数值计算,是完全不同的方法。

如果数学模型可以精确得到,那么你可以数值计算。

如果数学模型变化而不能精确得到,你只能负反馈。

因此,负反馈的实用,具有大量的凑试验的过程。

需要发现问题解决问题。

再次感谢大家1

楼主:
To king5555这位听众。

谢谢大家!

本大师不仅不能画出V——F转换电路。

而且本大师也不制作晶体管。

这不能证明什么。

本大师并不需要向谁证明实力。

为了证明“实力”或为了“学位职称”而“努力工作的人”大部分都堕落到外门邪道。

再次感谢大家!

楼主:
本大师仅仅就是阐明反馈放大电路被人忽视的直流工作点的问题。

谢谢大家!

所有的商业机构,都必定回避,或至少不愿谈论这个问题。

假如“直流工作点问题”,真不是一个问题,那么教科书就应该说明。

凡教科书不敢说明,而直接“引用”的东西,不要早晚发现问题,就是被“民科”所发现。

任何教科书,都没有计算LM358 的直流工作点,但他们的确大概其地计算了741的直流工作点,但都不是问题的实质。

首先负反馈必须没有失控,如何保证不失控,那么首要条件就是保证晶体管都工作在足够线性的范围内。

如果不能保证,那么就需要一些补丁。

这都是客观实际情况。

虽然很多人,不喜欢听,但本大师需要实事求是地说明。

但本大师100%肯定的就是:并不存在教科书受害者,认真学习和领会本大师教导的可能。

再次感谢大家!

楼主:
所谓的“运放的极性反转”问题。

谢谢大家!

本不应该成为一个问题。

你会用一个1m的尺子,测量2m长度吗?

No。这是不可能的。

所以,也不存在输入电压超过电源电压的可能。

再次感谢大家!

楼主:
所谓的运放的极性反转问题。

谢谢大家!

肯定存在人们说不清的东西的存在,才会被提出来。

即使菜鸟,也不可能把输入电压超越电源电压。

教科书中的“正确电路”,的确存在不可能存在直流工作点的情况。

而运放类的设计,反倒在实践中,找到一个切实可行的方法。

问题总能得到解决,只要你能够发现问题,并且解决问题。

再次感谢大家!

楼主:
再次to King5555这位年轻人。

谢谢大家!

想当年,本大师宁可用“指数方程”来计算三极管的Vbe,也不使用教科书中的默认的Vbe=0.7V。

这说明什么?

这说明本大师才是真正的具备科学精神的科技工作者。

因为教科书中的Vbe=0.7没有任何证据。

现在看来,教科书作者及其受害者们,都像是“盗贼”,盗窃了工程技术人员和老工人们的“经验”,但却从来不提及这是工程技术人员的经验。

然而,即使30多年前,本大师在“国产大学”学习“模拟电路”的时候,都不相信Vbe=0.7V,而是通过计算器而且解指数方程的方法来得到小数点后面N位的Vbe数值。

这再次说明什么?

这说明,教科书及其受害者们,不知道什么是“直流工作点”。

那么现在,本大师不得不正本清源,进行如下教导:

1,把直流工作点看作,交流信号的幅度为0,从而仅进行交流分析即可,同时意味着,取消了直流工作点的概念。
2,如果非要承认“直流工作点”,那么你必须正确交待你的计算方法,例如,对于LM358的电路,你需要列写各个三极管的指数方程,根据电路原理,列写电路方程,从而计算不考虑LC的“直流工作点”。那么本大师也认为,SPICE之类的仿真软件,应该就是如此的使用电路原理的解指数方程的方法。
3,本大师长期以来认识到的问题就是:负反馈的指数电路方程的电路,很可能其本身就是包括了负反馈。这从所谓的“信号流程图”的角度看,的确如此,但指数方程导致的必定就是非线性的方程。貌似,某前超级大国的科技人员,使用的就是此类方法,而且还说:与其前对立的超级大国的大学,是那个国家的建筑物,以及中国的留学生和他们国家的教授所组成的。

再次感谢大家!

楼主:
例如4个电阻的“共射极放大电路”的计算。

谢谢大家!

有2种方法。

1,就是列写电路的指数方程,从而得到“静态工作点”。
2,就是使用负反馈的理念,然而负反馈的理念,从来都是属于“交流变化的理念”,因此,负反馈,可以认为本身就是取消了“直流工作点”的概念。

然而值得庆幸的就是:即使对于这个电路,列出了指数的电路方程,其本身的“信号流图”也必定包含了“负反馈”,从而可以说明,使用负反馈理念,与仿真或解指数方程的结果,应该接近。

但是,没有一个反馈放大电路,是在解“指数电路方程”的理念下,被设计出来的。所有的运放的设计,都是在负反馈的理念下设计的。

再次感谢大家!

楼主:
人们无法怀疑牛顿的3大定律。

谢谢大家!

因为人们就是生活在这3大定律的客观世界内。

你否认也没有用,事实就是如此,因为实验,都是眼见为实的,so far so good,你无法否认。

即使你否定,也无法提出你自己的“正确理念”。

然而,依然有所谓的“民科”否定3大定律,这也是情有可原的,毕竟其独立思考了,而且确实,这3大定律属于“公理”,这个体系就是这样子的,绝大部分人都会承认,无论是否能真正理解,无论情愿还是不愿意,至少为了考试及格,也必须承认。如果你想否定这3大定律,或公理,那么请你提出你自己的“公理”和定律。

但直流工作点的问题,则不是一个“公理”,对于负反馈来说,其真的无法存在。

最好的情况就是,晶体管电路的指数方程的结果,与负反馈的分析结果一致,如果不一致,那么这才是真正的问题所在。

再次感谢大家!

楼主:
负反馈仅仅就是在说:

谢谢大家!

如果输出变化,那么“净输入”就给出一个反向的抑制,如此一来,输出即不能增多,也不能减少,但这不意味着,“直流工作点”的稳定,而是直流工作点可以“交流变化”。

那么,很明显,在负反馈的理念下,直流工作点,显然是交流变化的,事实上,实验结果也是如此,那么教科书中的“直流工作点”作为一条“直线”,并不可能存在,也无法通过指数电路方程计算得到。

显然,问题就是出在这里。

再次感谢大家!

楼主:
一个显而易见的事实就是:

谢谢大家!

一个未经补偿的反馈放大电路,方波响应是振荡的。

但是其直流工作点的仿真结果却是一个恒定的数值。

这其实就是自相矛盾。

现实电路,不可能出现这种情况。

仿真的本质,其实就是人们对于电路的理想化,即,包含直流工作点的交流变化信号。

将直流工作点和交流信号分离开来,并非实际情况。

另一个事实就是:即使频率特性的bode图,也不存在直流,虽然频率可以很小,但必定就是交流信号,从而没有直流信号。

对于反馈放大电路来说,只要保证都工作在线性范围,那么经过一定的补偿,就导致方波响应的稳定,那么所谓的“直流工作点”也就是稳定了,这不需要计算“直流工作点”。

所谓的“工作点”,仅仅就是保证晶体管不至于过热,而使用电流元或限制电流电阻,每一级的电流设计,紧紧就是一个大致范围,而不是直流工作点,紧紧就是在没有交流输入的时候,不会导致晶体管过热的电流而已。

再次感谢大家!

楼主:
Well,Well,Well.

正确答案是这样的。

谢谢大家!

教科书所理想化的“直流工作点”,在仿真软件中,得到了最大程度体现,而且,教科书显然认为,没有直流工作点,就没有交变信号的放大,显然,仿真软件,也执行了这个理念,从而进行了“直流工作点”和“交流信号”的“连锁”,即没有“直流工作点”就不进行交流信号的放大。

Very Funny!

现实肯定不是这样的。

现实电路的电源,都不能为一个“阶跃变化”,而是至少是“斜坡变化”的,这导致了所谓的“直流工作点的建立”,是属于交流变化。

也就是说:直流工作点的建立,是必定存在LC的过渡过程的,不是没有LC惯性和滞后的建立。

教科书理想化的“直流工作点”的建立,没有LC过渡过程,那么这直接导致了仿真软件,错误地计算出了“直流工作点的失控”。

正如本大师前面所教导的一样:交流信号可以保证所谓直流工作点的建立。

请牢记一个事实:线性的小信号高频电路,并没有电源和直流工作点,这就是说所谓的交流放大,与直流工作点没有关系。

或,对于交流放大来说,直流工作点爱是什么是什么,Nobody cares。

如果直流工作点以1V的幅度100khz地震荡,那么交流信号的方波响应,依然正常,紧紧就是在稳定状态,出现了直流工作点的1V的100k的震荡而已。

再次感谢大家!

楼主:
一个形象的解释就是:

谢谢大家!

如今的中国人依然停留在出门赶马车和骑自行车的阶段。

那么一个显而易见的事实就是:如果你赶马车或自行车,而突然刹车的时候,如果没有LC的惯性,那么车的机械部件就会因为超过设计范围而失控。

于是,直流工作点的失控,在仿真软件中,也是如此,因为没有LC的惯性,所以,晶体管很容易失控,例如基极和集电极导通了,从而导致无法放大。

因此,惯性总是好的,但也只有教科书及其受害者们,才会把没有惯性,作为自己的“教科书”。

Well,我们可以认为仿真软件中的直流工作点的失控,为一种“最坏情况下的可能”,但现实很可能无法存在。

再次感谢大家!

楼主:
因此,对于反馈放大电路来说。

谢谢大家!

只要方波响应是稳定的,那么直流工作点就是稳定的。

这没有什么可怀疑的。

仿真软件,本质是“采样控制”,因此带宽有限。

存在滞后因素,因此,在不考虑LC的直流工作点的计算中,因为存在滞后因素,所以输出可以“反馈失控”,从而出现很大数值,而导致三极管的失控。

现实的模拟电路中,几乎很难出现这种情况。

现实的反馈放大电路,只要交流信号的放大,例如方波响应良好,那么就没有任何问题,你不需要考虑直流工作点的问题。

或者说,在交流放大的补偿成功之后,你可以考虑考虑所谓的“直流工作点”。

总的来说,交流信号的放大,才是唯一需要考虑的,直流工作点的问题,充其量是之后可以去考虑的问题。

再次感谢大家!

楼主:
无论如何。

谢谢大家!

本大师还是强烈地认为:仿真软件,是在使用三极管的指数方程,和电路方程,来计算直流工作点。

否则的话,并非存在其他方法。

另一个方法就是使用传递函数,当s=0的时候,就是直流工作点了,但如此方式,完全没有LC的惯性,从而相当于带宽无限大,即:没有过渡过程,也就是没有暂态过程,在时间为0的时候,就达到了稳态,那么此时,就不应该存在直流工作点的失控问题。

这其实就是负反馈的方法了,但因为没惯性,所以时间0内就达到了稳定状态,故而不需要“交流变化的负反馈定性分析”。

如果仿真软件的方法,确实就是解电路的指数方程,而且还与负反馈的结论矛盾。

那么此时问题就出现了,到底谁是正确的?

显然,人们更倾向于认为“解指数电路方程的方法”肯定无可挑剔,确实如此,虽然现实中,肯定行不通,因为三极管的参数随环境变化很大,晶体管从来不是模型精确的,但确实可以仿真计算,虽然可以与实际情况相差甚远。

好在现实的直流工作点的建立,肯定能存在惯性,所以这与方波响应并没有区别。

再次感谢大家!

楼主:
即使仿真软件的解指数电路方程的方法。

谢谢大家!

当然可以计算“触发器”效应,如果出现触发器效应,那么就可以导致直流工作点的失控现象。

对负反馈来说,除非发现问题,解决问题,否则还不容易发现触发器现象。

例如,某种触发器效应,导致了三极管的饱和,那么此时的直流工作点显然就是失控了。

负反馈并不容易发现此类问题。

此时也没有主动地导致三极管饱和的因素出现,而仅仅就是某种触发因素导致了失控。

只要能找到失控的原因,解决方法总是有很多的。

例如,5532的2个输入之间反并联了2个二极管,这就是防止直流工作点的失控的。

因为2个二极管保证了,2个输入之间的最大电压差不超过0.7V,一旦失控,那么2者的电压会相差很大,例如5V, 那么二极管的存在就可以保证不发生直流工作点的失控。

这2个二极管对于交流特性,几乎没有任何影响,而且从小信号分析的角度看,2个二极管形成的前馈作用,反倒有利于稳定。

通常,这2个二极管能几乎解决所有的直流工作点的失控问题,可以认为是一个“万能方法”。

再次感谢大家!

网友A:
没有图,理解起来困难些

楼主:
Well。

总的来说。

谢谢大家!

教科书及仿真软件的做法,是可以自圆其说的。

但依然存在问题,即:既然教科书和仿真软件认为,只要电路合理,则直流工作点必然存在,而且交流变化在直流工作点的基础上,那么,仿真软件则永远能计算工作点,但现实中,直流工作点经常振荡着而难以被认为存在。

教科书和仿真软件默认:直流工作点脱离负反馈而存在,而且,直流工作点,属于精确数学模型存在的情况下的数值计算。

现实中,直流工作点,也可以默认其理想地存在,但因为各种扰动的存在,导致了直流工作点是振荡的,而且这个补偿,依然就是负反馈模式的补偿,也就是说,反馈放大电路补偿稳定了,那么直流工作点也稳定了。

现实中,反馈电路的方波响应稳定了,这表明直流工作点也稳定了,但“失调电压”是多少,可以由“电路的指数方程”决定,也就是仿真软件所作的。

如果,电路的“指数方程”有解,那么电路设计就是合理的,对于反馈电路来说,所谓的直流工作点的,输出电压应为0左右,差别不应太大,属于“失调电压”。

再次感谢大家!

楼主:
如图所示:

谢谢大家!

那么,这仅仅就是“静态工作点的计算”,教科书及其受害者们,还可以想到解“指数的电路方程”的办法,但如果涉及到“高频特性”,那么所有的国产教科书及其受害者们,就必定彻底瘪茄子。

高频特性,仅仅针对线性电路,可以得到放大电路的开环传递函数,但不是教科书的受害者们所采用的“随意断开反馈回路”的办法,因为这是错误的方法。

正确的得到开环传递函数的方法,本大师早就进行了教导。如果还再有人犯错误,那么这就是没有认真学习和领会本大师教导的行径。

再次感谢大家!

楼主:
3端器件。

谢谢大家!

天生具备“负反馈”。

直流工作点的问题,是一个存在的“基础”。

只要存在即可,无法精确计算。

例如,教科书及其受害者们的所谓的“直流工作点”的计算,其实是大概其的估算,属于剽窃过去工程技术人员做法的剽窃。

仿真软件的做法,则更正确了一步,但其实也不对,因为没有温度等的影响,而仅仅就是25度的情况,看似简化了问题,但其实与现实“风马牛不相及”。

你可以给出一个,你的晶体管数学模型的25度的“直流工作点”,这是一个纯电路计算的数学问题。

但并没有实际意义,而且你的“失调电压”与实际情况也未必吻合。

我们只需要知道,有一个存在的“基础”即可。

现实的“直流工作点”依然是在“负反馈”作用下稳定,而且还是“非常稳定”。

这是仿真软件,可以计算的,但是仿真软件,无法考虑温度和电源变化等的影响,更不能考虑温度变化对于晶体管的影响。

一个普遍的教科书受害者们的错误就是: 看到“运算放大器”等的“精度”如此之高,就大肆迷信地幻想,这是直流工作点非常稳定导致的,事实不是如此,直流工作点是在负反馈的作用下非常稳定的,而且没有一个放大电路,不是在“负反馈”的思想下设计的,而且没有一个反馈放大电路设计者会解“电路的指数方程”,即使会解,也没有人去这样做。但仿真软件的设计者,为了更高的精度,则必须这样设计。

因此,教科书和仿真软件的做法,都是理想化的做法,就像“采样定理”公理化了“理想低通滤波器”一样。

直流工作点,作为非线性问题的简化,是人们“理想化的东西”,并非现实存在的。

不了解本大师的这个教导,那么人们总会有“迷惑”的时候。

再次感谢大家!

楼主:
确切地说。

谢谢大家!

人们可以得到“足够精确”的晶体管模型。

也可以“数值计算”就是仿真软件的做法。

也的确得到了正确的“直流工作点”。

这是一个“标准的数学模型确定的情况下的数值计算问题”。

理想看来,如此计算结果,与实际情况,几乎完全吻合。

但没有意义,因为与实际情况完全吻合的东西,本不必存在,仅仅就是方便了人们在实际电路上的“演练”而已。

你无法从数学模型的计算机软件的计算结果中,得到任何“放大电路的设计技术”,因为,精确数学模型的计算机软件计算,仅仅就是一个验证的手段,而绝非真正的设计。

真实的设计都是在建立了“负反馈”的基础上,而数值计算的仿真仅仅就是验证罢了。

你们其实不能在任何模拟放大电路的教科书中,学到真正的设计技巧,教科书中的东西,是连“猴子”都能“照葫芦画瓢”的东西,算不上“实战”,而且,你们的教科书的作者,几乎完全不懂模拟电路,除了“猴子们的照葫芦画瓢”之外。

模拟电路,是一个绝对的实际演练的课程,并没有什么“理论”,一切都建立在理想的假设基础上。

因为,即使那个4个电阻的共射放大电路,你们也没有任何一个人会计算其精确模型的“直流工作点”,但仿真软件可以做到。

越是学历不高的人,越是能成功设计模拟电路的人。

凡是“循规蹈矩”的“教科书”式样的做法,可以肯定都是不懂装懂的外行。

虽然,确实存在可以“数学计算”的东西,但这是辅助的,是电路设计完成之后,做的工作,而不是设计工作,属于“事后诸葛亮”的性质。

也许总是有人大肆推崇所谓的“滤波电路设计”,认为这是纯数学的计算。

Well,本大师早就教导过:模拟电路,不需要“任何滤波形式 ”。不要因为一个喇叭的控制,使用了“滤波电路”就错误地认为,一切交流放大都需要“滤波”,No,不是这样的,所有的交流放大电路,都不需要“滤波”,需要滤波的其实本质上,属于不成熟或不得已而为之的做法。

只有与“带宽限制”的数字电路配合的时候,才需要“滤波电路”,因为这里有明确的“带宽限制”。

总有一些教科书的受害者,认为,运算放大电路的设计很“高大上”,确实,只有不懂的人才会如此认为。而且本大师看到很多所谓的研究生论文,在运放的设计上,计算了很多,就好像运放的设计,需要那些计算似的。如果可以仿真计算,就没有必要“手工计算”,用不着不懂装懂地显示自己“水平高”,在真正的懂行人的眼里,你什么都不是,不信你就解释一下,你的运放电路是如何“启动”的,你肯定解释不来,但仿真软件可以正确解释和计算。正确解释,建立在复杂的指数电路方程的基础上,你肯定无法手工计算,但人们还是可以根据反馈的理念,来定性说明启动过程。

如果不考虑诸多的因素,那么仿真计算结果,说的仅仅就是直流工作点的计算,与负反馈理念定性解释或估算,是基本吻合的,而且一定就是吻合的,否则肯定有一个是错误的。

工程问题的解决,一个方便之处就是,可以用实践来检验理论,而纯数学问题,则没有这个机会。用实践来进行理论计算的结果是否正确或符合要求,就是一个纯数学所不存在的方法。

再次感谢大家!

楼主:
有很多教科书的受害者。

谢谢大家!

总是妄想,只要看了很多教科书,就可以成为“专家”。

本大师经常用高中“政治老师”的“业绩”来进行说明:这个政治教员,认为自己的“威武变戏法”学的非常“到位”,从而认为自己应该“实践”一下,于是,妄图用1个星期的时间,学完“普通物理”,但3天后,他就放弃了。

这说明什么? 这说明,教科书中的东西,与现实中“对应的东西”,风马牛不相及。

临渊羡鱼,不如退而结网。

理论不联系实际,理论并没有用,任何工程问题的解决,都是实践检测的这个唯一标准,绝对不存在教科书的理论,即使所谓的“仪器测试”使用了所谓的“理论”,任何现实问题的解决,都是建立在负反馈的基础上,这并没有理论的一定之规。

首先,你们的教科书的作者,到底是怎样的一个人,以及怎样的“心理状态”都不知道,其次,天下图书一大抄,最后就是,你们的教科书连基本东西都无法教会学生。

请牢记本大师的教导:所谓的理论,只能为实践服务,如果在实践中无效,那么你的理论可以滚蛋了。任何一个面对现实问题的工程技术人员,都只能以实践为标准,进而推测其可能的理论,但如今的理论,只有线性可用,而现实问题没有一个是线性的,这足以说明了问题。

纯数学,无非解决晶体管的数学模型问题,因为这需要解“指数方程”,如果人类会解“指数方程”,那么“费尔玛大定理”就是一个非常简单的题目。

数值计算方法,不属于纯数学,是因为纯数学的无能,所以不得已为之。

如果教科书受害者们,总是妄想,用你们的所谓“教科书的理论”来“指导实践”,那么很遗憾,工程实践是工程技术人员的工作,只要能真实地投入到工程中,问题总能得到解决,而且必定与你们教科书的“理论”,完全无关。

这是每一个真正的工程技术人员的实际体会。

事实上,工程技术人员早就发现,所谓的“大学教授”,总是“空对空”,什么都不懂,现实问题,一个也不能解决,就会“吹牛”地“言必称教科书”。但工程技术人员,必须事实求实,教科书的理论,行不通,就必须实事求是地找到其他方法,这容不得半点虚伪。

所谓的理论,只能在工程实践的基础上,完善和发展,所以请不要本末倒置。

事实上,历史上的数学,也是来自力学问题的研究,而不是“想入非非”。

数学家们,不要吹牛,“采样定理”与你们毫无关系。

再次感谢大家!

楼主:
那么仿真软件。

谢谢大家!

除了会计算直流工作点之外,还会计算“小信号的高频特性”,波特图。

仿真软件真的是在用“输入很小的信号”来计算“频率特性”的。

但不同电电源电压,不同的直流工作点,导致了完全不同的“频率特性”,这就是教科书及其受害者们所完全无法理解的了。

那么与仿真软件的“直流工作点计算”一样,频率特性的计算,仿真软件计算的也几乎完全正确。

因为,这本来就是一个“数值计算问题”,而且,晶体管的模型却是还算足够正确,因为人们也的确在实践中,不断完善,因此,早已可以达到与实际电路向媲美的地步。

那么“晶体管的数学模型”是如何得到的呢?

Well,如果“仪器的测试结果”违反了“教科书的言论”,那么非常好办,只要在软件设计中,增加如此“测试结果”的“人造模型”即可,如此就可以得到与现实非常接近的结果。

这可完全不是“纯数学方法”,而完全就是因为“不了解晶体管的工作机理”,但实验结果却有如此明确的“人造模型”,那么仿真软件可以“非常方便处理”,进而导致仿真软件,可以几乎与实际电路的结果一样。

例如,教科书及其受害者们,并不知道为何二极管是那样的一个指数特性,但实验结果就是如此,而且,确实有教科书受害者们所“发明的半导体物理”,至于真能解释“半导体现象”,本大师不得而知,但通过实验,而“模拟现实晶体管的数学模型”则一定能够办到。

希望大家已经可以理解本大师的这个重要教导。

再次感谢大家!

楼主:
那么仿真软件的设计者。

谢谢大家1

真的懂“半导体物理”?

Well,本大师do not think so!

本大师相信,晶体管的模型,是在实验中得到的,而且与所谓的“事后诸葛亮的半导体物理”并没有什么关系。

半导体物理的,教科书受害者们,如果不“实事求是”,而是一意孤行地遵守你们从来就不可能独立得到的“半导体物理”,那么你们那所谓的“资本主义国家的老板们”,会让你们彻底滚蛋。

这就是一个合理的公司制度,与“大锅饭制度”完全相反。

如果你不能完成你们应该完成的工作,那么你的“老板”就可以非常“礼貌地”让你“从他们面前消失”,就是,教科书的受害者们被“炒鱿鱼”了的意思。

因此,一个“懂事的”教科书的受害者,例如一个“博士”或“博士后”,你需要懂得,这才是人类社会的“生存原则”,而不是与中国的所谓“大学教授们鬼混”从而“毕业”。

因此一个“懂事的博士”,需要努力工作,完成你的领导交给你的任务,作为人类社会的一员,你应该努力工作,如果不适合做“半导体工作”,那么你还可以改行干其他工作,总之,天生你才必有用,有路必有TOYOTA。

再次感谢大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