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1] STM32F103C8T6 三个串口同时使用的话要注意什么?

楼主(2018-03-04):
我现在想同时使用STM32F103C8T6的三个串口,
在硬件原理图绘制上和代码编写的时候分别要注意些什么?
谢谢了先

网友A:
硬件上引脚不要冲突就好了;
程序换下编号,还有中断优先级等

楼主:
引用 网友A:
硬件上引脚不要冲突就好了;
程序换下编号,还有中断优先级等

开发过很多特殊的单片机 但我没用过stm32 我想问一下 三个引脚的管脚是固定的IO复用管脚 还是可以随便映射的?

网友B:
三个串口通信速度怎么样?

网友C:
引用 楼主:
开发过很多特殊的单片机 但我没用过stm32 我想问一下 三个引脚的管脚是固定的IO复用管脚 还是可以随便映 ...

用STM32 cubemx工具,省去了你的这些烦恼。

网友D:
我建议你配置时候用到哪个配置哪个,这样防止不熟练冲突

网友E:
用cubeMx就可以省了很多问题,要注意优先级,和中断向量的处理.

网友F:
中断优先级和管理, 特别需要注意Buffer,最好每个串口做一个FIFO管理.

网友G:
注意引脚是否有重映射。如果接了232芯片,先配置UART参数,再去配置引脚,否则上电后232端会发出00数据。之前遇到别人家的设备,给它发俩0x00通信就挂掉了

网友H:
引用 网友G:
注意引脚是否有重映射。如果接了232芯片,先配置UART参数,再去配置引脚,否则上电后232端会发出00数据。之 ...

一语点醒梦中人!

网友H:
我现在就在用三个串口同时配置的。一个给上位机发数据,一路给485的设备发数据,一路给wifi模块发数据。
首先,管脚配置按复用的来,这个没问题,很容易避免
再者,就是中断优先级的问题,这个问题要处理好
还有,就是各自编写适合的发送接收程序

网友I:
主要就是串口配置这就快,只要不冲突就可以

网友J:
好像不可以随便映射。

网友K:
有些引脚是兼容5V的,有些不是,请查下手册,再有如果用中断的话,得分开中断优先级,不要发生冲突,再有各自的中断函数不要搞混了

网友L:
只要管脚和 DMA(如果用到)没有冲突,三个 UART 是互相独立的。你的驱动代码要做充分对象化,同一个类建立三个独立的实例,互相避免共享状态(全局变量)就可以了。

网友M:
难搞的,用IO做。这个很容易

网友M:
只需要做出来一个,另外一路换宏就行。

网友N:
引用 网友L:
只要管脚和 DMA(如果用到)没有冲突,三个 UART 是互相独立的。你的驱动代码要做充分对象化,同一个类建立 ...

兄长编程几年了, 对低层驱动的打包很有经验呀

网友O:
引用 楼主:
开发过很多特殊的单片机 但我没用过stm32 我想问一下 三个引脚的管脚是固定的IO复用管脚 还是可以随便映 ...

有全映射与部分重映射

网友O:
大概注意优先级吧。。。。

网友L:
引用 网友N:
兄长编程几年了, 对低层驱动的打包很有经验呀

编程有快二十年了(小学里面开始学的)不过嵌入式开发是最近三四年的事情。之前搞了五年 C# 和六年 iOS,对面向对象编程已经很熟悉了。

网友P:
引用 楼主:
开发过很多特殊的单片机 但我没用过stm32 我想问一下 三个引脚的管脚是固定的IO复用管脚 还是可以随便映 ...

STM32芯片的外设管脚复用比较灵活,但还是没法随便映射。

如果是头次使用,建议使用STM32CubeMx工具做初始化的配置代码的生成。

网友Q:
STM32F103C8T6的三个串口都用,做数据转发的;主要接受大量数据时,要将接受到的无用数据丢弃,或者长时间通信造成数据接收中断函数跳不出来(程序死机)。

网友N:
引用 网友L:
编程有快二十年了(小学里面开始学的)不过嵌入式开发是最近三四年的事情。之前搞了五年 C# 和六年 iOS, ...

地主,小学就有电脑了还接触的编程

网友L:
引用 网友N:
地主,小学就有电脑了还接触的编程

上海人,小学里面就有相关的课程了。

网友R:
有用到ST的MCU可以找我,我们是ST的代理分销商,Owen  15986769766

网友S(2018-04-16):
主要是硬件的设计

网友T:
注意引脚的分配。

网友U:
注意串口之间的干扰

网友V:
你需要三个串口干什么用

网友W:
主要是串口通信的影响。

网友X:
只要引出串口的IO就可以。

网友Y:
你的串口通信是什么什么

网友Z:
引用 楼主:
开发过很多特殊的单片机 但我没用过stm32 我想问一下 三个引脚的管脚是固定的IO复用管脚 还是可以随便映 ...

IO肯定是固定的映射。

网友AA:
引用 网友B:
三个串口通信速度怎么样?

这个可以设置115200吧。

网友AB:
原理图上注意IO的布局,可能分布的外设有影响。

网友S:
串口加上拉电阻。

网友T:
可以映射串口的IO

网友X:
不需要注意其他的,有问题再修改的。

网友W:
还有波特率是设计。

网友V:
一般都是分布在三个串口上。

网友U:
还需要注意优先级,收发优先顺序。

网友AB:
编程可以使用stm32cube开发,不要自己配置了。

网友AA:
引用 网友B:
三个串口通信速度怎么样?

以前使用LPC的时候最大可以到1Mhz的通信速度。

网友Y:
通信的波特率需要多大呢

网友Z:
引用 楼主:
开发过很多特殊的单片机 但我没用过stm32 我想问一下 三个引脚的管脚是固定的IO复用管脚 还是可以随便映 ...

串口的IO一般都是两个,固定的分配。

网友J(2019-07-10):
做好了吗,分享分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