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求助] TRF7970做RFID读写设备怎么接两个天线?

楼主(2018-03-04):
现在打算做个设备使用用TRF7970芯片,想要引出两个天线放置设备两个不同位置,但芯片只有一个Tx端,要如何像CLRC632芯片那样有两个Tx端分别引出两天线?

网友A:
对于这类13.56M的RFID芯片,除非客户特殊指定,一般从设计角度没有必要使用国外品牌啦。给你推荐一款支持国民技术的NZ3801-AB,QFN32封装。

NZ3801-AB完全集成13.56MHz下所有类型的被动非接触式通信方式和协议,支持 ISO14443A/B 的所有层应用。

NZ3801-AB 读写卡芯片与主机间的通信采用连线较少的串行通信,且可根据不同的用户需求,选取 SPI、I2C 或 UART 模式之一,有利于减少连线,缩小 PCB板体积,降低成本。 NZ3801-AB 适用于各种基于 ISO/IEC14443 标准,并且要求低成本、小尺寸、高性能,以及单电源的非接触式通信的应用场合。

@ANDY-张 :目前很多CPU卡在天线参数调试不错的情况下达到5-7cm是很容易的,看您发消息比较早,如果您目前仍关注卡片,可私信我
有传输距离达到5m左右的RFID芯片吗?推荐下,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