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CU] 说说那些年你经历过的单片机bug

楼主(2018-03-05):
    搞单片机开发的朋友应该遇到过产品在开发过程中程序出现bug的经历
    有的bug在产品过程中发现的;有的是产品已经到了客户哪里才发现的,等等情况

    比如今天我就发现刚开发的一个产品有一个bug,已经小批量试产了,送到客户那里,还好客户没有组装,又让客户重新寄回刷新程序

    我想搞单片机开发的小伙伴们应该都有类似情况,想想以前在客户组装产线上刷程序的经历就.......

    所有就请说出你的故事,让大家伙都开心开心吧

网友A:
这个肯定有,也是必免不了的,尽量少吧。至于故事么,太多了,多得不愿讲了

网友B:
弄个在线升级功能,不用寄回来,就在客户那里升级

楼主:
引用 网友B:
弄个在线升级功能,不用寄回来,就在客户那里升级

是要远程升级么,很多东西,没有那么高级的功能,如果要客户去刷程序,客户不会干,我们也不会把程序给客户去弄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肯定有,也是必免不了的,尽量少吧。至于故事么,太多了,多得不愿讲了 ...

可能搞单片机开发日常坑吧,而且还要经常为硬件的bug填坑

网友C:
没有经过压力测试么

楼主:
引用 网友C:
没有经过压力测试么

不瞒你说,基本上开发测试都是我一个人搞的,品质测的还没有工程测的细

网友C:
引用 楼主:
不瞒你说,基本上开发测试都是我一个人搞的,品质测的还没有工程测的细 ...

那还不一定是单片机bug呀,是你程序的bug呀

网友D:
要充分测试、产品质量跟踪。。。

网友E:
软件bug一般在数据类型或逻辑方面,硬件bug最坑的就是STM32的I2C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那还不一定是单片机bug呀,是你程序的bug呀

就是这个意思

楼主:
引用 网友D:
要充分测试、产品质量跟踪。。。

是啊,做一个稳定的产品不简单

楼主:
引用 网友E:
软件bug一般在数据类型或逻辑方面,硬件bug最坑的就是STM32的I2C了

还经常碰到硬件电路设计有缺陷,需要软件想办法去弥补或者降低印象,尤其是过了认证不好改硬件的板子

网友E:
补充一下,部分日系单片机还有一个很大的坑,那就是ADC复用的引脚只有一个总开关,只要一个引脚使用了ADC功能,其余的7个引脚也只能使用ADC功能而无法再使用数字I/O功能了,,这是与AVR等单片机很大的一个不同。此外,多读芯片的勘误表,.......,弄不好处处是陷阱,处处是大坑,需要自己当心

网友F:
windows操作系统还经常打补丁,何况我们的程序~
每次新项目编程之前,都心里默念一遍:bug在上,请轻虐~

网友C:
程序bug,表现出来的现象就是不稳定咯,那你就要看现象找规律,如果可以调试,就调试,不可以调试,就增加打印消息,看运行到哪里出问题。
我说的其实并没有什么用,所谓的经验就是之前爬过的坑,都要经历的。

网友G:
好多好多bug。。。。。。。。。。只能慢慢调吧

网友H:
我最内存溢出,经常管理不好

网友I:
大家都是新司机变老司机,相信每个人都可以写本书。

楼主:
引用 网友G:
好多好多bug。。。。。。。。。。只能慢慢调吧

乐观最重要了

楼主:
引用 网友H:
我最内存溢出,经常管理不好

(⊙o⊙)哦,用大内存的单片机

网友J:
我现在开发的设备基本都支持 OTA 更新,只要服务器上推送一个更新包就可以了。

网友K:
还有编译器的坑。

楼主:
引用 网友K:
还有编译器的坑。

这个到比较少碰到,用c语言写程序如果有运算优先级,都是用括号好好的给括好

网友L:
见过别人的Bug,遥控器几十个按键,几十个功能都可以定时。接收端的单片机,几十个功能里面有3个功能,定时差很多,2h变10min。没测到

网友M:
倒不是单片机的,而是一个简单的模拟电路。当时比较着急用,在网上买的散件,卖家配了详细的原理图和说明。结果我这边焊接好了以后死活不行,一共五套,试了两套都不行。跟卖家反应了几次,都说没问题。后面我说,你给我寄一套成品过来,邮费、手工费什么的我出。结果过来以后,呵呵,原理图和BOM都改了,我就无语了~~~

楼主:
引用 网友M:
倒不是单片机的,而是一个简单的模拟电路。当时比较着急用,在网上买的散件,卖家配了详细的原理图和说明。 ...

这坑就有深了,

网友N:
我一般都是先看勘误手册再看参考手册,很少踩单片机的坑,倒是经常踩自己挖的...

楼主:
引用 网友N:
我一般都是先看勘误手册再看参考手册,很少踩单片机的坑,倒是经常踩自己挖的... ...

只要不是搞什么非常特殊的功能,一般单片机的坑很少,有问题都是自己的问题吧

网友O:
把上下两行代码反了,居然找了好久。。。

网友P:
当初用C语言结构体时,内存不对齐,编译器也不报错,运行异常,找问题找了很久

网友Q:
单片机bug?
题目取得不够吓人。。。。。。

楼主:
引用 网友Q:
单片机bug?
题目取得不够吓人。。。。。。

哈哈,具体意思是想表达,单片机项目在不同阶段出现bug后应对的心里历程

网友R:
如果可以留个通讯口,写个上位机可以自动升级的,至于固件,上位机都自己写了,直接加密就好。发布文件加密,PC与MCU之间也加密。这样就没事了。

楼主:
引用 网友R:
如果可以留个通讯口,写个上位机可以自动升级的,至于固件,上位机都自己写了,直接加密就好。发布文件加密 ...

嗯,这种方法对有些产品适合,多很多批量做的产品就不适合了

网友R:
引用 楼主:
嗯,这种方法对有些产品适合,多很多批量做的产品就不适合了

至少给产品留下可维护的机会,哪怕产品在客户手里,也是可以升级的

网友S:
说个最近的吧。项目选了个mcu(STM32L0)没有考虑flash够不够,写到后面发现不够就用了勾选了编译代码优化(keil MDK5)。后面发现待机模式总是莫名其妙被自动唤醒。具体原因这辈子估计都找不到了。后面解决办法是尽可能地精简代码,然后编译优化级别还是选最低。

网友T:
都不算什么,低端单片机的坑太多,台湾芯睿单片机经常程序编译报错,加空格就正常了,东软(海尔)单片机零火线对调触摸按键不灵了。

楼主:
引用 网友S:
说个最近的吧。项目选了个mcu(STM32L0)没有考虑flash够不够,写到后面发现不够就用了勾选了编译代码优化( ...

这个我一般都选择最大优化,边写边调时边解决问题,这样就不会出现因为编译优化有啥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T:
都不算什么,低端单片机的坑太多,台湾芯睿单片机经常程序编译报错,加空格就正常了,东软(海尔)单片机零 ...

搞过松翰的低端单片机,ADC老是误差很大,之前也搞过一个过程新出的单片机的触摸,总是有些莫名其妙的问题,后来直接把单片机换掉了,后来触摸还是用专用的芯片吧,比较稳定些。

网友R:
遇见一个芯片的bug,ADC管脚带有一点电压上电芯片会进入一种诡异状态,GPIO状态随机且不能复位,后来发现是芯片内部隔离ADC串到供电上去,而且复位还不是异步的.只能自己埋了这个坑,外面把ADC做隔离

楼主:
引用 网友R:
遇见一个芯片的bug,ADC管脚带有一点电压上电芯片会进入一种诡异状态,GPIO状态随机且不能复位,后来发现是 ...

这样的bug还好没有遇到过,也希望以后不要遇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