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源硬件] 新做的板子24C512用半个月左右就坏了

楼主(2018-03-05):
新做的板子,用的24C512,供电3.3V,和stm32用的一样的3.3,查看手册看24C512耐压到5.5V,但是固定每用半个月左右,24C512就烧坏了不知什么原因,能不能指点一下。,附件是原理图,看着就是推荐电路,不知道是什么原因。。想着加个隔离但是又觉得没必要而且还不一定能解决。

FLN
应该是电流过大

网友A:
烧坏?有烧坏的痕迹么?
芯片内部电流过大了?

网友:
没有遇到过类似的问题,确定下芯片是否正规购买的

网友B:
是硬件损坏还是写的次数太多了?
坏的芯片,可以读出吗?
还是你的I2C函数有问题。

网友C:
估计电流太大

网友D:
看原理图看不出来 pcb不知道怎么布的

网友E:
24C512的电源和地之间加了小电容?

网友F:
我先前碰过, 后来是降低读写时序速度就可以了。

网友G(2018-04-06):
芯片正常使用能烧坏?

网友H:
24C512  正常使用不会烧吧,是不是 擦写太频繁了、

网友I:
电源电压肯定没有问题,但layout方面,EEPROM的VCC脚与GND要就近放小电容滤波;除此之外的一个可能性,就是你MCU驱动EEPROM的两根IO,用了推挽模式,强高电平天天**EEPROM的SDA,然后EEPPROM就挂了。在这种最大的可能性中,SCL你强高没关系,对EEPROM的SCL,它是纯输入的,但对SDA,强高是致命的。

网友J:
原理图没啥问题,可能布局问题

网友K:
建议数据线串联一个33欧的电阻

网友L:
芯片就近 vcc对地并一个104电容
2个口线与mcu之间分别串一个100欧电阻,防止口线强推挽对拉
scl周期大于5us ,太快容易引起口线震荡(这要看pcb布线)

网友M:
这么有规律,写入过于频繁引起的“烧坏”可能性很大

网友N:
问题描述不清晰? 坏了? 是物理上表面炸裂,电路上电流增大?还是数据写不进去?

网友O(2018-05-12):
IIC总线加10K上拉,与MCU之间串联200-1K的电阻,如果再出事,换24C512厂家或供应商吧

楼主(2018-06-29):
引用 网友I:
电源电压肯定没有问题,但layout方面,EEPROM的VCC脚与GND要就近放小电容滤波;除此之外的一个可能性,就是 ...

感觉大哥你说的对,虽然可能实际不是这个问题,但是这确实是一个以后解决问题的思路。我后来是把无线发射模块和24C512隔离开了,然后问题得到解决了。

网友P(2020-09-26):
按理说这个很难烧的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