USB打8kv接触放电过不了

楼主:
(无正文)

网友A(2018-03-07):
只做充电?
应该缺个TVS 换D1位置

楼主(2018-04-24):
引用 网友A:
只做充电?
应该缺个TVS 换D1位置

没用

楼主:
R3就是静电管

网友B:
可以直接用ESD保护芯片,比如CH412

网友C:
看看这款芯片过ESD应该没问题的!

网友D:
静电防护一般跟前期电路走线和板子接地有很大关系,最好前期设计就要考虑静电问题。  根据你的描述  可以用我司刚推出的加强版TVS测试一下 ,型号ST5VUBN102 ,5V,0402封装, 钳位电压低。    我司是世晶半导体(深圳)有限公司,我们公司是专业做防护器件的,在深圳有实验室,如果离的近的话可以来我们公司测试一下,公司也有专业的FAE帮忙整改!如需测试整改可以加我QQ  63531640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