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子元器件]
RTC晶振外接电容

楼主(2018-03-05):
32.768khz的晶振怎么接才能让时钟比较准确啊,我的现在过2个月能慢5分钟
外接的对地的电容是怎么确认出来的啊,我用的是cfs-206,负载电容是12.5pf的

网友A(点评):
先用CPU 的 clkout 引脚测量频率。 不准就调负载电容

网友B:
慢这么大, 应该不是这个问题了, 是晶振精度的问题吧, 看看怎么校准吧.
STM32 就有提供校准方案

楼主:
引用 网友B:
慢这么大, 应该不是这个问题了, 是晶振精度的问题吧, 看看怎么校准吧.
STM32 就有提供校准方案 ...

我现在查了资料,我的外接对地的电容接的貌似也不太对,请问晶振的负载电容和需要对地接的电容不是一回事是把
我之前的理解是如果我选择的晶振负载电容是12.5pf,那么我就得选择一个接近12.5pf的对地,不过后来查了些资料好像不是这么算的
我用的晶振是20ppm的,单片机确实是stm8l05的,我不是做软件的不知道是否有校准功能

网友C:
找个5ppm的晶振,再来配置外围电容;

网友D:
说实话不懂,搬一段话过来看有没有人懂

石英晶振的匹配电容(也叫负载电容)应该如何计算选定才合适呢?它和线路上的外挂电容又是怎么样的换算关系呢?

具体公式如下:晶振内部负载电容CL=C1*C2/(C1+C2)+C(其中C为IC的内部电容,一般在5~7PF),例如:线路外挂电容C1和C2都是30PF,对应的晶振内部负载电容应该是:CL=30*30/(30+30)+5~7=900/60+5~7=20~22PF,如果知道晶振内部负载电容也可以用这个公式反过来计算出对应的外挂电容。备注:外挂电容是与频率成反比的,在晶振内部负载电容固定的情况下,外挂电容的容值越大,晶振输出的频率越低;反之则越高,只有在合适的范围内才能振出标称频率。

楼主:
引用 网友D:
说实话不懂,搬一段话过来看有没有人懂

我的外接电容也是按照这个公式计算的,也有说晶振的负载电容是多大,加的对地电容就是多少的,我也蒙

楼主:
引用 网友C:
找个5ppm的晶振,再来配置外围电容;

买不到32.768khz、晶振是5ppm的呢,一般都是20ppm的,爱普生家的也没有,有推荐的厂家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