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它应用] 各位 keil C51 如何读取用户自定义序列号(0x103c~0c103f)

楼主(2018-03-05):
各位侠,做一个遥控产品,需要变化的序列号,
用 keil C51 如何读取用户自定义序列号(0x103c~0c103f);查了半天,没有搞清。谢谢

网友A:
如果自定义序列号是在CODE空间的话
#define unsigned char u8
#define unsigned long u32

u32 GetSn(void)
{
        u8 code* pSrc = (u8 code*)0x103c;
        u32 ulSn = 0;

        //大端格式
        ulSn <<= 8;
        ulSn += *pSrc++;
        ulSn <<= 8;
        ulSn += *pSrc++;
        ulSn <<= 8;
        ulSn += *pSrc++;
        ulSn <<= 8;
        ulSn += *pSrc++;

        return ulSn;
}

楼主:
非常感谢ayb_ice,
1,想用芯片特殊信息区的序列号(0x103c~0c103f),如何读取。
2,还有KEIL 如何自动变化序列号。(还在只有在烧写器PRO06里可以设置+1变化)

楼主:
自己搞定了。采用命令CBYTE[0x103c];