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路原理》知识点注解——叠加原理

楼主(2018-03-05):
叠加原理(superposition principle)就是所谓的“线性组合形式不变原理”,有如下形式:

    A(k1a1 + k2a2 + ...) = k1A(a1) + k2A(a2) + ...

显然,其包含

1)齐次性(homogeneity)

    A(ka) = kA(a)

2)可加性(additivity)

    A(a1 + a2) = A(a1) + A(a2)

楼主:
根据线性变换定义,显然其与叠加原理等价。

网友A:
你对这些东西没有任何研究,停在皮毛表面层次!
用你那简单逻辑,令K2等为零,就是其次性!令k为1就是可加性,于是【明显】雷同!

二者区别是,上面那个是纯数学观点,下面那个是纯物理观点!
满足上面定义的可能是非线性电路,而下面必是线性电路!

网友A:
电路原理一书中的叠加原理,特指上面的可加性!!只要因果关系是线性的其它领域,都可以使用!

网友A:
本人准备材料时为准确起见,床头书堆一米多高,每个概念都要查阅大量资料!
本人上面指出的叠加原理特指顶楼的可加性,在国产教材中也有体现: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本人准备材料时为准确起见,床头书堆一米多高,每个概念都要查阅大量资料!
本人上面指出的叠加原理特指 ...

希望你能实验看书结合

网友C:
引用 网友A:
本人准备材料时为准确起见,床头书堆一米多高,每个概念都要查阅大量资料!
本人上面指出的叠加原理特指 ...

那段英文那么多of,好晕。

网友A:
引用 网友C:
那段英文那么多of,好晕。

连这个规律都能看出来?

一般来说,非英美本土的学者讲话写**,英语不地道的时候,会用很多的of。
例如:circuit theory is comprised of XXXX,实际上is comprised of 直接写成comprises 就行了。

隔壁论坛有几个网友专门讲英语的,根据英语特点,一眼就能看出那是本土的。